有人说单片机最终的采样率有几百K就不错了,对吗?

楼主(2024-04-16):
假设单片机ADC理论上时钟最高可达42MHz,最终转换时间=采样周期3个+固定周期12个+采样间隔5个=20周期,这样算下来是不是有个2.1MSPS了。
除了带宽噪声等问题,哪些因素会限制最终采样率? 接收中断DMA滴答时钟等这些也会影响吗?

网友:
MCU的ADC通常是用电容的逐次逼近SAR形式ADC.
模拟开关的电阻和里面的电容的时间常数决定了最高频率,需要远小于开关频率周期。

网友:
不够用就选时钟频率高的

网友:
g070不是能超到5M吗

网友:
MCU中的ADC是独立于CPU的外设,它有它自己的速度极限,如2楼朋友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