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诺曼底typ104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4-04-16):
    最近,在矿坛淘到一台德国1968年产的Normandy (诺曼底 )typ104晶体管收音机,这是一台半个多世纪前的产品,直到今天仍然透露出高档晶体管收音机的独特气质,印象中飞利浦有一款收音机的外形和这台诺曼底比较相似。主要特点:一是外形打破了传统收音机正面度盘+喇叭格栅的布局,巧妙地将度盘与喇叭格栅并列分布,每一波段有一行独立的度盘,一侧带照明灯,度盘之间分布喇叭格栅,这样能够适应机内硕大的喇叭,这个设计的创新性无与伦比。二是机内电路板分为几块,立体安装,估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谐波干扰。三是采用金属面板、有机玻璃度盘、木质机壳包人造革、电镀塑料装饰框等组合而成,木质机壳有利于产生悦耳动听的好声音。四是采用椭圆形内磁喇叭,感觉比国产电子管台式收音机的飞乐4×6英寸喇叭还要大,安装在收音机正中心,调谐调幅采用不同拉线系统,调谐系统的结构较为复杂,调幅部分采用精密空气可变电容调谐。
    该机后盖拉杆天线处有裂纹缺肉,我是当做配件机入手的,收到后简单清理卫生,发现元件都亮晶晶的,没有锈蚀。电池仓可以安装一号电池节,也可以使用直流输入或交流输入供电。通电试机,调频正常,音质澎湃,大喇叭的优势很明显,需要降低低音以免引起机振,中短波有几个台但灵敏度偏低,不在状态。暂时没有进一步拆卸打理。

补充内容 (2024-4-17 09:33):
该机技术资料标注喇叭尺寸为13×18厘米,原来是5×7英寸的喇叭。使用6节一号电池,直流输入插孔标注输入电压7.5v。后续拆机打理过程采用回复本帖的形式陆续更新。

网友:
中短波的拉线 很复杂啊。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本来想人头两个眼睛红心的表情(羡慕),矿坛没有这个表情包,是微信的。

网友:
布局紧凑 外观漂亮  好机。

网友:
德系机外观大气!用料实在!

网友:
声音好才是硬道理,好机!

网友:
这个机子做的真漂亮

楼主:
昨晚开始尝试打理该机。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调频波段调谐无指针指示,调谐功能正常,怀疑调谐拉线断了。首先依次取下后盖、中框,旋下机芯四周的几颗螺丝,取下调谐旋钮,前面板顺利取下,这时发现调幅和调频两套调谐拉线没有断,最上面中波、最下面调频两个波段的调谐指针(滑块)一橘红、一翠绿脱落了。 微信图片_20240417083918_副本_副本.jpg
仔细观察这些调谐指针(滑块)发现,它形状是长方体,大约1厘米长,其中下端有2个缺口套在下面的拉线上,可以滑动,起到定位作用,上端也有2个缺口,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部分,构成3个点,可以卡在上面的调谐拉线上。由于经过了50多年的老化,调谐指针上端中间的塑料凸起受力绷断了。采用502胶粘结,强度不够,一往拉线上安装中间凸起又崩裂了。5个调谐指针(滑块)有4个此处损坏,其中2个崩裂的部分也找不到了,手头没有哥俩好胶,暂时无法修复。
然后旋转2套调谐机构,并与厂家技术资料对比,发现2套调谐机构的局部绕法与技术资料有区别,经过仔细观察并尝试恢复原来绕法,最终发现图上红圈处应该有一个小滑轮,现在缺失了,只好对绕线路径进行了改动,调幅部分拉线摩擦一个波段按钮,这也导致调幅部分调谐较为费力。调频部分拉线绕法虽然也进行了改变,但位置比较合理,手感仍较为轻松。仔细观察调频拉线两端,貌似出厂固定并未改动,难道这台收音机在厂家组装时就缺少一个滑轮,是厂家改变绕法将就着出厂的吗?已经无从查证了。
这是现在的绕法:
这是技术资料和根据技术资料复原的绕法(用红线标示):
之所以被改变绕法,是因为下图中红圈位置的滑轮缺失了:
调谐拉线被改动暂时保持这样。观察调谐度盘照明,原来在每个波段调谐窗口最左侧,有一个小灯泡照明,尽管采取了反射措施,度盘右侧与左侧仍然明暗不一致。
本次拆卸观察暂且到此,安装好后试听调频仍然收台正常,就放心了,因为我的打理水平往往拆卸导致原来还响的收音机不响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毛手毛脚以免扩大故障,毕竟这么多年的东西很多元件都老化了。

网友:
高手,,先顶了再看

网友:
谢谢分享高档机。
看拉线盘直径不大,刻度盘是如何增程的?

楼主:
4月18日晚继续打理,为解决调谐指针崩裂无法固定在拉线上的问题,用大头针弯制了别针,用哥俩好胶粘在原来调谐指针一段,固化30分钟后安装,其他几个调谐指针直接采用哥俩好胶粘了一下断裂部分,也基本可以使用了。
面板采用铝合金+有机玻璃制作,固定螺丝位置崩裂,这次也用哥俩好胶重新固定螺丝柱。
安装好后,在网上搜索到有人卖该机的配件机芯,看他的照片发现,我的收音机调谐机构确实是有一个滑轮缺失了,改变了图纸上的拉线绕法。
顺便上这位卖家拍摄的照片。

网友:
那个小滑轮(实际是圆柱面开V或U型槽的微型轴承)某宝有得卖,我打理电子管收音机买了不少。中间用M3螺钉正好穿进去做固定轴。很便宜,要不是邮费贵,送你俩。X宝买几个说不定还包邮。

网友:
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网友:
平常挺喜欢看有关德机的内部结构,电器综合布局,从中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