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上发黑半可变电容还能用吗,需要换吗

楼主(2024-04-16):
好多老机器上的半可变电容都黑了,还能用吗,需要更换成新的吗?

网友:
需要更换,测量电容量不稳定。主要是大多数容量减少了。

网友:
能调,不短路就能用,不需要换

网友A:
测一下数值,有效且稳定就能用,不行就清晰或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数值,有效且稳定就能用,不行就清晰或者更换

怎么清洗啊

网友:
發黑是因爲鍍銀層氧化引起,如果鍍銀層與引出脚連接仍然良好,那麽就可用柔軟的綿紙或面巾紙輕輕擦拭發黑的氧化層,然後用705一類的透明硅膠凃一層以隔絕空氣。

网友A:
不知道是陶瓷的还是塑料壳的,一般用布或者毛刷,沾酒精擦洗,再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陶瓷的还是塑料壳的,一般用布或者毛刷,沾酒精擦洗,再晾干

好像是陶瓷的

网友:
调节有反应就不用换,主要还是银涂层氧化了,黑色氧化银。调节好了滴一点蜡或704硅胶盖住。我去年买了1盒新的(老元件)好像50个,没发黑。显摆一下。

网友:
好像氧化银导电性也很好

网友:
如果中心调节处与银层之间通就能用,不通就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盐水里面加点锡纸,,温度高点,扔进去一下就白了。

这个原理是用锡纸吸收氧化层吗

网友C:
我想用导电银浆可以修复银层氧化产生的问题

网友:
不用换,银表面的氧化层可以阻止银继续氧化,所以去除上面薄薄的氧化层后,下面是好的,只要镀银层和转轴之间没有接触不良就行

我的习惯是用棉签擦拭干净(不要擦的太狠)然后用指甲油涂一层

网友:
发黑了?那得恭喜楼主了,因为那是白银材料的,没金子得到银子也不错啊。
至于清洗一般没必要,因为银子氧化变黑不会影响电容参数,万一洗丢了那就赔了。

网友:
发黑有的容量没有了,需要更换,尤其754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导电银浆可以修复银层氧化产生的问题

这个办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