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眼昏花的,不干了

楼主(2024-04-16):
今天终于忍不住了,把坏了的LED灯条拿出来换灯珠,只有电烙铁,结果连拆带换用了一个半小时才换了三个灯珠,上电前用数字表测一下,还有两个灯珠虚焊,干脆铜线连接,剩下的灯条也不想换了,真是的。

网友:
别小看这东西,需要专门加热工具和低温焊浆才能弄它。普通电烙铁加普通焊锡丝焊完灯珠也烫坏了。

网友A:
几块钱买个PTC发热板还是很方便的,跟玩似的就换了。

网友:
传统的维修技术已不适用于新时代的维修工作了,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运用新焊接工艺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买个PTC发热板还是很方便的,跟玩似的就换了。

捡到一个电饭锅保温热片,据说用来换led方便~之前电烙铁拆灯珠,总是把灯珠烫烂,不得已短路线盘对付。

网友B:
短路线盘对付----可能会导致其它的灯珠损坏,我手上没有PTC发热板,灯拿到煤气炉上,调最小的火,灯板放上面烤,刚熔锡时,立马换灯珠, 不过操作时,要快,不然就会烤发黄

网友:
坏的灯珠先夹碎,电极一个一个的焊下来。烙铁头要尖,实在不好焊先刮掉阻焊层把焊盘扩大(灯条上的焊盘距离太近容易烫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线盘对付----可能会导致其它的灯珠损坏,我手上没有PTC发热板,灯拿到煤气炉上,调最小的火,灯板放上面 ...

这个办法容易影响其他部分,温度也不易掌握。

网友:
在啥都没有的前提下,可以在煤气炉上烤,煤气炉开中间一簇火,把灯板放火焰上烤,烤化了用螺丝刀抹掉,再把好的灯珠放焊盘上烤,锡熔化了就焊好了。

网友:
灯是焊在铝基板上的,铝基板散热较快,烙铁功率小了,不容易焊上去,易形成虚焊。

网友:
戴上花镜继续干,放大镜,修表眼镜一齐上。生命不止,绝不停手!!!!

网友:
煤气火焰上烤切实可行,我换过几次液晶电视背光灯条,都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这些灯的是两个灯珠并联,两灯珠不通路就铜线连即可。

网友:
我这块灯板上的灯珠就是用煤气灶换的,先把原先灯珠都烤化抹掉,然后用尖嘴钳夹住灯板,灯珠先放一半烤,烤好再放另一半烤,需注意的是别烤过头,这块板换上的灯珠质量不行,是别的灯板上烤化了拆下来的,后来买了新灯板就又换掉了。

网友:
我朋友房子的灯珠坏了一个,去电器城都说修不了,我朋友一家一家问,终有有个老板说可以,给换好了

网友:
我都是烙铁加防风打火机烧

网友:
就是,用打火机在背面烤一下,很容易就下来了。

网友:
这种贴片LED灯珠必须用加热板更换及焊接,方便快捷!但要掌握好加热板的温度,不能太高!
用热风枪容易吹跑灯珠!

网友:
我的办法是:最好用PTC加热板,如果没有的话,用150W以上的烙铁烧热,将要取下灯珠的部位,用背面靠在烙铁头上,几秒钟就可以烫下来。
焊接更简单,用2C碲型烙铁头,或者刀型烙铁头,用低温焊锡丝,再用高级的焊芯片的焊锡膏。
操作时,我是带上300度的老花镜再加上放大镜。

网友:
拆麻烦一点,焊接用好焊丝就行。

网友:
有热风枪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拆直接剪掉led外壳。再拆就方便了

网友:
抖音里看到,7805剪掉输入脚,5V电源正接7805负,5V电源负接7805输出脚,7805就会发热,在散热片背面直接上锡后就可以作为发热板对灯带加热更换LED了,就是不知道能否对付得了楼主的这种大灯板。

网友:
可以用直喷打火机后面加热,起灯珠和上灯珠都很快。

网友:
我一般用调温电陶炉

网友:
《防风打火机+镊子》,拆也是它,焊也是它

网友:
贴片就靠焊接导热出去的,led不耐用大多数是散热不好

网友:
几块钱一个的专用发热板非常好用。

网友:
这种都搞不定我是想不通的,坏电饭煲的保温片,坏煮蛋器的加热片,随便一个都好使。

网友:
以前修过,现在坏了就扔!需要的话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