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分频器的高电平输入幅度

楼主(2024-04-16):
各位坛友:

想用74hc4040一类做分频器,工作电压5伏。但查了PDF后发现其输入端高电平要求Vcc*0.7,那是否意味着需达到3.5伏/Vpp?

需分频的信号电压不过100mv,再加一级9018(或其它类似的晶体管)阻容耦合放大器(工作电压也是5伏)能达到的放大倍数充其量也只有十余倍,远低于3.5伏。

请问这能推动4040正常工作吗?

谢谢。

网友A:
既然用了数字电路,放大部分也可以用

网友:
前級加一個施密特觸發器不行麽?輸入電位用直流控制在3V附近,只需要0.5V就可以觸發了。或者一個反相器用一個大電阻接成放大器,幾十mV足夠觸發翻轉了。

网友B:
看到了120MHz这个频率
对于4040来说,120MHz似乎有点高了。

如果不考虑120MHz频率问题,我抛两块砖:

1.再加一级放大,后加的这一级只要满足4040的VH和VL就可以,甚至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不考虑频率太高的情况)
2.用德州仪器的74HCT系列门电路,我印象种HCT系列的高电平门限低一些(同样不考虑120MHz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120MHz这个频率
对于4040来说,120MHz似乎有点高了。

74AC系列可以,工作頻率足夠高,價格也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4AC系列可以,工作頻率足夠高,價格也便宜。

刚看了ON的MC74AC4040,手册上写可以到140M,并且还支持2V供电,不过2V供电时4040频率不够,好像前面还是要加一级驱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ON的MC74AC4040,手册上写可以到140M,并且还支持2V供电,不过2V供电时4040频率不够,好像前面还是 ...

回2-6楼

谢谢支招。我购了TSSOP-16封装的TC74VHC4040FT,号称在5伏时可到210MHz,就不知道是否是真品了。东西很小,焊接是个大问题。曾考虑购VSSOP-16的,那种真品概率应该高些,不过实在太小了。MC74AC4040到是个好主意,准备也弄上几个试试。

我想,如果既然从发射极取样时电压太低(200mv左右,Vpp),单级放大推动可能不行。想是否可以就在集电极采样?

我兴趣切换太快,很少有东西能做到完工。这回总算做了二台相对比较满意的收音机,想弄频率显示。现在能购到的SC3610显示屏小得可怜,换LCD又难找3COM屏,只好试试用12864或12832屏去试试。

再次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也许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数字电路,放大部分也可以用

门电路当放大器的方法管用,但往往有坑。
很多门电路内部是三级的,闭环后容易自激。
另外,总觉得仙童这个白皮书有点不靠谱,
一是15V电源下CMOS工作在VCC/2,静态电流会好大好大,容易烧;
二是那么多级级联,还与运放级联,系统的频率响应需要做周全的补偿,否则容易自激或不稳定。感觉仙童这个白皮书有点把客户往坑里拉的意思
对于楼主的需求,我想一个高速比较器可能行。9018多级级联可能也行。然而,看电路,分频器是不能承受120MHz输入的,用120M输入应是枉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门电路当放大器的方法管用,但往往有坑。
很多门电路内部是三级的,闭环后容易自激。
另外,总觉得仙童 ...

刚下载个Nexperia(安世)的74HC4040文档,最高计数频率79MHz

如果楼主的电路不是必须从2分频起,前级可用MB501/06/10/11或类似的分频器,然后送入74HC4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下载个Nexperia(安世)的74HC4040文档,最高计数频率79MHz

如果楼主不是必须从2分频起,前级可用MB50 ...

你好,

我购了MB506,但手册上说它的最低工作频率是10MHz,而我想做全波段,即低端要到1MHz,所以才想到用74系列。

谢谢支招。

楼主:
你好,

看了你提供的示例,感觉上好象带载(因为分频器输入电容有几个pf)能力较差。

我想还是用一级放大吧,晶体管改用2SC3355,那样增益或许会高些。再加上集电极取样,看上去应该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看了你提供的示例,感觉上好象带载(因为分频器输入电容有几个pf)能力较差。

如果担心输入阻低,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
仿真时源阻抗还是要加上的。仿真里的理想信号发生器没内阻,晶体管Cob电容反馈导致的高频滚降,在这里没仿出来。因为信号源内阻为0,这个高频负反馈起不到作用。

网友A:
仿真中的信号源,负载能力无穷大;实际电路中输入阻抗肯定要低
前级用专用分频器,分频后送入74HC4040

从工作频率上看,应该是用于FM段,已经用分频器了,还不如更上一层楼,整个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中的信号源,负载能力无穷大;实际电路中输入阻抗肯定要低

你可以在输出端并联一只5-10pf的电容试试。它对120MHz的容抗不是100K,而是265欧或更小。

再说了,2N2222的Ft只有200MHz左右,对50mV的120MHz信号,好象是放大不到几伏的水平的。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输出端并联一只5-10pf的电容试试。它对120MHz的容抗不是100K,而是265欧或更小。

再说了,2 ...

宽带放大器开路输出端接的负载都是电感串电阻,成品宽带放大器芯片就是这个套路
如果前级信号较弱,不妨用芯片,现在宽带放大器芯片很廉价

楼主:
你好,

刚才回了一帖,却发现如泥牛入海,不知所终。估计又是win10的自动更新出的错。讨厌死了。

那TSSOP-16的TC74VHC4040已到,但无法用洞洞板试。打板吧,又怕白花钱又空耗时。因此又按一位大佬说的再买MC74AC4040(SOP16)。但在找”ON"牌子上又花了力气。下了单,还不知道商家是否会嫌量小。

正如你图中所示,单管放大处于二可之间。我想反正有集电极采样当后备,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考虑到要复盖1-120MHz,负载还是用1K左右电阻。

再次谢谢。

补充:商家来电,说单价1.4元亏本,要涨价到4元。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才回了一帖,却发现如泥牛入海,不知所终。估计又是win10的自动更新出的错。讨厌死了。

1-120MHz,频率虽然不高,但覆盖有点宽
大部份通用数字集成电路被单片机取代,用量小价位稍高,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