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7175的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_更新V2.1

楼主(2024-04-16):
本更新篇是之前的工作的延续和更新(原贴: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ADC芯片升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highlight=voltgen

虽说是ADC的升级,很多的工作并不只是围绕AD7175展开,其实还包含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所有的功能模块在STM32的移植和实现。刚开始想主要靠移植,但后来发现程序框架已经面目全非,所以基本上是乾坤大挪移,这也是后期进展越来越慢的原因。

在上边帖子的最后,谈到了当时没完成的几项内容,我就先从这几项内容讲起。

1. AGND的电压采集。据说之前V1.0的设计中LTC2400可以正确读出一定范围内的负电压,所以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当AD7175设置为单端输入模式的时候是不能读任何小于0的电压的(负电压一律读为0,并且ADC报错),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AD7175有可能读不到正确的AGND电压。那就有可能通过这个算法:Vx'=(Vx-Vgnd)/(Vref-Vgnd) * Vref 得不到正确的被测电压Vx’。解决办法有多个,其中最简单的就是在U27位置放置一颗正电压offset的运放,但是选一个正offset运放也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实际的办法是选用一颗可调offset的运放作为U27,通过微调电位器使offset落在合适的数值上。一个不利的地方是可调offset的运放选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目前选用的型号是AD711,这是一颗有些年代的运放型号,如果坛友有更适合的型号可以推荐过来。

附上最新的电路图:

2. 关于键盘,沿用了之前Washu版本的键盘硬件和与主机的通讯协议。唯一修改的是将键盘PCB上的晶振由11.0592MHz改为8MHz以使得其能正常工作在3.3V的电压上,其余硬件没做任何改动。甚至键盘板的MCU固件也没有因为晶振的改变而重新编译,但实测工作效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 关于上位机,继续沿用washu的VoltgenROM.exe 上位机, 通讯波特率是19.2Kbps。在上一篇的帖子中有使用示范截图。

附上与上边原理图硬件匹配的固件hex文件(基于STM32F103RCT6)

本版固件的使用:

推荐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将hex固件烧录至MCU中。校准信息存放在0x3D000开始的flash中,多次烧写需注意保护0x3D000至0x40000范围的Flash内容不被擦除,否则只能重新做校准。

关于元器件的选择。除了AD569之外,建议尽可能从正规渠道购买全新的IC。2277,4277,177这些运放和模拟开关DG412在立创商城都有大量现货供应并且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自认为是高手有足够的排错和填坑能力,当然可以使用一些二手拆机件。LCD要选驱动IC是UC1701X(有人说与ST7565R兼容,但我没试过)的,假货宝上有很多的,切记必须是3.3V和SPI总线的。(未完,待续)

网友:
我最近弄个AD7799的测试板,5V参考,差分输入,同一个电压源,正反接会有30~50uV的回差,这个回差会随PGA的放大倍数一起放大,还没弄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请问AD7175是否有这种问题?

楼主:
简单讲一下组装调试。对于硬件,如果从画板子开始到打板焊接元器件,这绝对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大工程。建议采用4层板结构,内一层是GND,内二层是power,这样走线会比较从容些,当然高手用2层版结构肯定也是能布出来的。如果内外层都采用1oz铜箔,制版成本还要更高一些。

不管是外发SMT贴片还是手工焊接元件,强烈建议首次上电时要先隔离检查验证电源部分。所谓隔离检查就是把板上所有电源对外的供电通道都先断开,依次验证+-15V,+-5V,+-9V,+3.3V电源的工作状况,并且通电保持一段时间并且没有异常后,再连通所有线路作进一步的测试。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IC等元器件因为电源问题造成损坏,如果电源有问题的话+-15V的破坏力还是很显著的。

如果硬件组装完毕并且成功刷入固件后,开机画面后能大约5秒钟内显示Lock在10.000000V,证明整个系统已经正常运行了:

如果不能的话,需要逐一排查硬件。

上一步OK后,接下来是U27运放的offset微调,操作方法是按住板子上的KEY2按键不放开,然后按一下Reset键,此时系统会重新启动,进入如下画面:

这个界面,显示AGND的读数是0x0000,用钟表旋具微调R56会发现显示的读数开始变化,选择一个介于0x000800至0x000FFF的数值停下即可,稳定后这个数值会在+-1个字之间跳动,调整完成,按Reset重新启动即可。

我手上的板子还是V2.1b版本的PCB,R56只能通过搭棚焊在U27之上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上边步骤都完成后,就是校准了,这需要至少一块6.5位的台表来辅助完成了,当然最好是7.5位及以上了,这个后边接着再讲。

网友A:
高大上的金属箔不见了,可以统一贴片,出套件更方便
有合适的DAC换了现有的569

网友B:
但是当AD7175设置为单端输入模式的时候是不能读任何小于0的电压的(负电压一律读为0,并且ADC报错)

+++++++++++
那设置为差分模式是否可以?

如果也不可以,是否可考虑偏置 ADC 本身?AD711 这个运放性能不太好(噪声大,其它指标不太重要),我当时纯粹就是手头上有这个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金属箔不见了,可以统一贴片,出套件更方便
有合适的DAC换了现有的569

用 AD569 纯粹是因为它有大量二手货源且便宜,其实你舍得的话一个 AD5791 就搞定了

网友C:
可以改为差分输入,成本也不太高。增加OP1177、ORNA1001(4×1K配对电阻)、ADA4940各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为差分输入,成本也不太高。增加OP1177、ORNA1001(4×1K配对电阻)、ADA4940各一片。

多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当AD7175设置为单端输入模式的时候是不能读任何小于0的电压的(负电压一律读为0,并且ADC报错)

+++ ...

改差分是可以的。

电路中预留了R35,目前是空位,如果贴上一颗0R电阻,AIN2/AIN3就构成一个差分输入组合。虽然看起来更像一个伪差分,但是一定是可以读负电压的。

Vref为5V,差分输入范围为+-5V,但是Voltgen实际使用0-5V的范围,浪费掉了50%的分辨率(变为23bit)。换来的好处是,可以使用ADA4522/4523这些噪声低的新一代运放。

明天试一下实际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差分是可以的。

电路中预留了R35,目前是空位,如果贴上一颗0R电阻,AIN2/AIN3就构成一个差分输入组 ...

由于历史原因,发行的 Voltgen 是一个验证版 + 适合玩鸡肫的版本,所以只有正压,但其实本身设计上是正负的源表 也就是说,2400 是最初为了方便用的,其实计划上是 2440(差分),DAC 这边,也是故意把 AD569 接成正压,但 569 本身也是正负的(其实第二颗 569 就是正负的,因此调零时第二个 569 可以输出 -10V)

对 2440 我设计的输入调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历史原因,发行的 Voltgen 是一个验证版 + 适合玩鸡肫的版本,所以只有正压,但其实本身设计上是正负 ...

对于24bit ADC的典型差分应用,Vref是很少用5V的,这是有原因的。因为ADC芯片供电电压(Vcc-Vss)大多都是5.0V,这种情况下Vref选用2.5V是最合理的。如果供电电压(Vcc-Vss)是5V-0V,一般以+2.5V作为AGND电位,差分测量范围是0-5V(以+2.5V为中点+-2.5V);如果供电电压(Vcc-Vss)是正2.5V- 负2.5V,就可以以0V作为AGND电位,差分测量范围是-2.5V到+2.5V。选择Vref为2.5V的另一个好处是,在+-Vref范围内,绝对电压分辨率得以保持。

目前V2.1c的电路中如果将R35焊接0R,AIN2/AIN3组成伪差分测量输入,仍然保持Vref是5.0V,ADC程序也改成差分读取后是可以正常工作的。ADC可以准确读出ADC的微小负电压:

就是说,以牺牲1bit分辨率为代价(0.3uV vs 0.6uV)是可以处理这个细节的。但是实测当前这个伪差分电路ADC最多只能处理-0.2V左右的负电压,再低了测量不了,这是当前电路的局限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当AD7175设置为单端输入模式的时候是不能读任何小于0的电压的(负电压一律读为0,并且ADC报错)

+++ ...

关于AD711,其实它没那么差。实测与ADA4522-1对比能看出些许差异,但相差不是很大,在白天我们的楼内电梯随机启动停止的情况下,这2颗芯片在34401设为100PLN读100个点的情况下,峰峰值差1-2个uV。

这是把程序改为差分ADC采样,U27换成ADA4522的100个点测试情况:

网友C:
用伪差分的方案挺好,麻烦大佬共享下伪差分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伪差分的方案挺好,麻烦大佬共享下伪差分的固件。

伪差分工作模式固件(需要R35放置0R电阻):

不需要调U27的offset了,U27选择更宽了。仍然保留按KEY2开机进入ADC监控模式,是这样的:

楼主:
以上发布的2版固件,都没有激活DS18B20,因为长时间运行发现温度会不定时的显示0.00°C的情况,等debug完再加上。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模拟板差不多画好了,数字版和电池供电电源还在磨蹭。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发布的2版固件,都没有激活DS18B20,因为长时间运行发现温度会不定时的显示0.00°C的情况,等debug完再 ...

关于校准,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外加图片视频,一提交,画面一切换,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讲一下组装调试。对于硬件,如果从画板子开始到打板焊接元器件,这绝对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大工程。建议采 ...

重写校准部分。

需要一条USB转TTL线将Voltgen板与PC相连,PL2303/CH340/CP2101/FT232方案的都行,当然FT232贵的肯定好用!

打开VoltgenROM.exe 的app(Washu的帖子里有下载链接),如下图,进入图示第1个区域选择19200波特率和正确串口号,然后点击Connect。接下来需要验证通讯是否建立,进入第4个区域将STV100000000改为STV050000000,然后点击Send,看LCD屏上SET电压是否会变成5.000000V。如果是则通讯没有问题,可以进行下边的操作。

用34401(或更高位)分别测量H16端子上基准电压输出端对地的电压值和10V基准电压对地电压值,比如7.07632和10.0563。分别将其填入第2个区域的主基准电压和DAC基准电压项内。本区域内其余项依次填入固定值1.25, 249,1000000, 0,0, 0即可,然后点击本区域内的Save按键,在下方交互栏内可以看到数据传输的进度,传输完成后可以再次点击Save也就是可以操作多次Save,以确保传输实现。然后移至第3个区域直接点击Save,这个操作是将默认的多点线性校准数据传输至STM32的RAM内,同样,也可以点击Save'多次以确保数据可靠传递。

上述操作完成后,在Voltgen_V2.1主板右下方的EPROM_SAFE的2脚插针上插入一颗短路帽,然后按KEY1按键。此时LCD屏上会显示如下内容,然后按RESET键,Voltgen会重新启动。将34401接在H16端子的Voltgen输出端和地端上,此时在34401上应该显示一个很接近10V的电压。再回到VoltgenROM界面上来,此时开始做多点电压线性校准。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或者第4区域的STVxx0000000命令,分别设置0V至10V的整数电压值,依次记录34401的实际显示数值并将其填入第3区域的输入框内。比如设置7V电压输出,34401显示值是6.999960,就在7V: 后边框内填入6.999960,依次类推。全部完成后点击第3区内的Save按键,传输有可能中断,可以多次点击Save以确保数据准确传送。

上述操作完成后, 再次按KEY1按键(此时短路帽还在)。依照LCD显示再次按RESET键,系统将重新启动,至此校准工作全部完成。

之所以定义这样的流程是因为STM32 的Flash内数据存储是按块进行的,而不是像真正EEPROM按字节或者字操作。所以只能先将校准数字写入RAM内的指定区域,然后通过KEY1按键触发写Flash块的操作,至于EPROM_SAFE2脚插针,是为了防止误操作而做的安全措施,校准完毕后将短路帽移除,此时再按KEY1键就不会触发写Flash的操作了。这个安排看起来不算优雅但是有效。

校准完以后。设置电压输出就应该有很不错的准确度了(完):

网友:
厉害,B翻成C.
发帖以防万一,先本地保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写校准部分。

需要一条USB转TTL线将Voltgen板与PC相连,PL2303/CH340/CP2101/FT232方案的都行,当然 ...

本Voltgen_V2.1基本告一段落。当然后期会不定期更新固件。

开启一个新的项目,到时候开新帖:高分辨率多斜坡ADC,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Voltgen_V2.1基本告一段落。当然后期会不定期更新固件。

开启一个新的项目,到时候开新帖:高分辨率 ...

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网友:
敬仰中~~~~~ 有没有现成的成品供出售的呢?

网友:
太厉害了,坐等大佬讲多斜ADC

网友:
膜拜大佬!期待出头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校准,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外加图片视频,一提交,画面一切换,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板子布局的原因,我的COG要倒过来放,老大有空时能帮忙给出一版旋转180°显示的固件吗?伪差分版。

网友:
这是数字板。

网友D(2024-05-19):
7175的手册提到,单端使用的时候会使INL指标劣化,不知道楼主注意到没有

其实差分输入的ADC不是不能用,在缓冲电路那里把单端电压转换成差分的就可以了,比如输入单端0~10V,转换成差分±5V,另单端输入为0时差分输出-5V,这样就能完整利用差分转换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75的手册提到,单端使用的时候会使INL指标劣化,不知道楼主注意到没有

其实差分输入的ADC不是不能用, ...

其实使用AD7175的场合是很少见单端输入方式的,而大多数设计确实是采用差分模式的。这里采用单端就是为了适应原来的外围电路。如果采用差分输入,需要改动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如果AD7175的供电电压是5V-0V,差分输入就应该是以2.5V为中心点的+-2.5V,输入电路需要做2.5V电位提升。如果AD7175供电电压是+-2.5V,可以+-2.5V差分电压直接输入。这2种情况都是以+2.5V作为Vref。不管用哪个方案,都需要多颗精密电阻配合才能覆盖+-12.5V的范围。

目前的单端输入方式或者伪差分方式,配合现在的电路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如果用来做6位半输出,基本不需要做多点线性校正就可以的。如果用来做更高位的输出,大概率首先成为瓶颈的可能是电阻的温飘和电压基准的噪声。

Hioki拿AD7175来做7位半电压表(DM7275/7276),毫不吝啬地给它配了个LTZ1000H,证明它能撑得起这个台面 。当然DM7275/7276也是采用了差分输入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使用AD7175的场合是很少见单端输入方式的,而大多数设计确实是采用差分模式的。这里采用单端就是为 ...

你搞错了,7175的差分电压范围是±REF,用5V的基准,每个AIN的共模输入范围是0~5V,两个AIN之间的差分电压是±5V,2.5V为中心是对共模电压来讲的,假如输入电压范围是0~12V,先用电阻分压把电压变成0~5V的范围(这个原始电路上就有),然后把这个0~5V的电压转换为两路互为反向的电压,其中一路是0~5V变化,另一路是5V~0,这样这两路电压之间的差分就是-5V~+5V。

因此只需要把原来0~5V的单buff变成两路buff即可,并不需要精密电阻,这个voltgen的精度只取决于7V基准,线性只取决于ADC的线性,其他原件的精度是无所谓的,用低温度系数的电阻,只是为了减少噪声,只要你测量7V基准和输入电压用的是同一个放大电路,那么其中误差就会相互抵消掉,这是它的设计精髓。

这个voltgen的期间选型上,唯一需要关心的是LF噪声,比如主DAC,必须用低LF噪声的(从DAC不需要,因为加权值很低),运放必须用低噪声的,甚至运放的温漂都不是非常重要(只要不太大就行,温漂太大会转为LF噪声,所有器件的温漂都会转换为LF噪声,因此虽然电阻温漂要求不高,但也不能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7175的差分电压范围是±REF,用5V的基准,每个AIN的共模输入范围是0~5V,两个AIN之间的差 ...

你说的这个是单端转换为差分再进ADC,在目前的方案中这样做意义并不明显。
现在的程序是用的伪差分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