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F5000插错电压悲剧了,请教变压器RLT-5K19-W输出是几伏?

楼主(2024-04-16):
忘了日系110V,直接插到220V上,听了一会,大约2分钟,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赶紧拔电,结果变压器烧了
测了一下变压器已经没有了输出,目前接电池可以收听
我想换一个变压器,但是不知道原变压器输出是多少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型号,RLT-5K19-W,输出几伏?

网友A:
你已经知道收音机的电池电压。那么这套电路最终输出的就是那个电压。
我看这个还带稳压电路,那么就需要一个压差。肯定要比输出电压高一些的,具体多少稍微估算下即可。

另外变压器烧了,那么这套稳压电路也大概率是烧了,自己先修好这个稳压部分,然后再考虑变压器。

经验上来说,变压器的输出,比最终的输出稍微高点,譬如高个10%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知道收音机的电池电压。那么这套电路最终输出的就是那个电压。
我看这个还带稳压电路,那么就需要一 ...

这么说交流12V差不多了,谢谢你

网友:
radiomuseum

上面有电路图,自己弄下来看吧。有图比什么都强。

网友B:
量变压器初级电阻,看初级线是否烧了,看变压器初级有无多余抽头,如有,可能有保险,看保险是否烧了,如果初级线没烧,保险烧了,那就修保险。
稳压输入压差一般不小于3伏。

网友:
5000A是一个交流12V输出的变压器,维修或者直接更换一个220V输入的变压器就好。
其实知道了9V电池供电,改装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变压器初级电阻,看初级线是否烧了,看变压器初级有无多余抽头,如有,可能有保险,看保险是否烧了,如果 ...

您好,量了一下,确实是初级线圈烧了,不导通了
从图上看没有保险,应该是挂了
得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能买到是最好。也可以拆了重绕。有绕线机就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