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假负载

楼主(2024-04-16):
自制假负载,可串可并,搭配组合。

钻孔

装配

钢丝搓把手

网友:
这么漂亮

前几我也弄了组8个200瓦灯泡的,后来冷天用来烤火发热烫坏几个灯头,卡口灯头那些弹簧不经用。

现在偶尔需要灯泡负载直接焊线接屁股

网友A:
灯泡的冷/热电阻相差太大,做负值不好控制吧?还是用功率电阻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的冷/热电阻相差太大,做负值不好控制吧?还是用功率电阻好一些。

灯泡的好处是自然散热功率大,电压宽,很多情况负载不需要电阻值稳定的。

网友B:
我都是使用电炉子,选取几个不同功率的电炉子,300W的,500W的,1000W的,偶尔需要特定阻值的时候,单独从某电炉子中间合适的位置接线用。

网友:
各村都有各村的妙招,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用灯泡直观,现在这种白炽灯不好买到了吧

网友C:
你们管这个叫“假”负崽?

网友:
这些是电阻类假负载,有电感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使用电炉子,选取几个不同功率的电炉子,300W的,500W的,1000W的,偶尔需要特定阻值的时候,单独从 ...

这个要不要放一壶水上去烧散热的?

网友:
以前电子管扩音机常用灯泡做功率匹配。

网友:
也是用的电阻丝的电炉当土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管这个叫“假”负崽?

这还真是 很多调音响的就是用一个巨大的 8 欧姆水泥电阻做功放假负载的

假负载不等于 电子负载,后者是用模拟电路模拟一个“负载”,前者只要不是原设备设计使用的负载那就都算,楼主比如修变频器、逆变器啥的,用灯泡做假负载恒河狸的

网友:
用以前的220V的小射灯灯泡(卤素灯泡)可以做的更紧凑。
功率不够就多几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