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高阻抗放大器

楼主(2024-04-17):
小信号、高阻抗放大器

网友A:
R1直接就把輸入電阻拉低到100K,算不得高阻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直接就把輸入電阻拉低到100K,算不得高阻抗吧。

   R1换成10MΩ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换成10MΩ应该也没问题。

高阻抗電路通常采用自舉等方式來提高輸入電阻,這樣可以大幅避免直接使用高值電阻所產生的熱噪聲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换成10MΩ应该也没问题。

小信号高阻放大,没到G欧级能算高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