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的调谐电容是270P的,对应磁棒天线的电感量是多少啊

楼主(2024-04-17):
老师们好,经常捣鼓收音机,调谐电容型号不一样,接收中波磁棒天线的电感量是多少啊,这个电感量该怎么确定啊,如果用电桥测试,测试频率怎么选择,如果有Q表测试频率怎么选择……

网友A:
中波的频率范围一般是525到1605千赫,这里留些余量,定义为520千赫,270P双连电容还要加上杂散分布电容和微调电容,才是回路总电容,这里各加10P,定义为290P。

我们要找出已知电容为290P(皮法)和频率为520千赫(kHz)时,对应的电感是多少微亨(μH)。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电容、电感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在谐振电路中,电容(C)、电感(L)和频率(f)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数学公式表示:
f = 1 / (2 × π × √(L × C))
这个公式描述了谐振频率与电容和电感之间的关系。
为了求解电感L,我们可以将上述公式进行变换:
L = 1 / (4 × π^2 × f^2 × C)

将C=290P(皮法,注意1P=10^-12F)和f=520kHz(千赫,注意1kHz=10^3Hz)代入上式,即可求出答案。
计算结果为:电感是 323.02 微亨(μH)。
所以,当电容为290P和频率为520千赫时,对应的电感是 323.02 微亨(μH)。

网友:
估算方法,25330为分子,中波0.52兆的平方×(双连容量+杂散电容15-20pf)为分母,得商为电感量微亨。

网友:
请问收音机223可变电容对应的磁棒电感应该是多少μH?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网友:
参考翻阅本坛大佬的帖子,相关资料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中波的参考

此消彼长的关系,数学公式解释!

网友:
不用算,315uH;下圖紅圈所示:

网友:
有个好记的公式,随时可用:

f^2=25330 / (LC)

f--兆Hz
L--微H
C--皮F

兆-微-皮,以前我概括成与一个明星名字(两个字)有关的声音,好记 采用2楼数据,323uH。与三楼的也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消彼长的关系,数学公式解释!

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也是菜鸟,如果有误 望谅解。

网友:
有个LC小程序,我有但是不知道怎样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的频率范围一般是525到1605千赫,这里留些余量,定义为520千赫,270P双连电容还要加上杂散分布电容和微 ...

老师厉害谢谢,短波,调频也是一样吗,借助高频Q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