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LCR是不是不需要预热

楼主(2024-04-17):
台式机一般都注明需要预热十分钟后使用

网友A:
拆开看看,这个LCR里面有没有需要预热的东西。
有些设备看起来是台式机,但瓤子跟便携机是一样的;有些设备即使手册中写了需要预热,可实际上预热和不预热效果是一样的,告诉你要预热,是要提高身价

网友:
看你所需要的精度, 如果是普通精度, 不需要, 如果要求精度高, 是需要的.

网友:
一般维修不需要,科学研究才需要!

网友:
是不是要弄清楚,手持LCR会不会发热?

网友:
芯片内部也要热平衡的 热量不一定传到外壳。 高位表一般要预热保持稳定。

网友:
拿起就用,差不多数值就可以了,如偏差3、40%以上估计换台式的也过不了

网友:
手持便携的意思就是随时随地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这个LCR里面有没有需要预热的东西。
有些设备看起来是台式机,但瓤子跟便携机是一样的;有些设 ...

这个说法很正确

网友:
有些场景测量个好坏就行,手持方便,随开随用;有些场景要精度,那就台式,热稳定后再用。

网友:
一般品质还行的牌子手持电桥,开机直接用,如果末尾的些许数值变化都影响到你的使用,那么手持机估计也满足不了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
一般设备都不要预热,只有以前的电子管设备真的要预热,否则用起来七荤八素的。

网友:
要是需要预热的话,那还要先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