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个LED电源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4-04-17):
出去遛狗,在一家酒吧门口捡到的,剪线丢在一堆垃圾上。大雨下了一夜,里面都灌水了。

清理出来,擦干水渍,拆开这个样子。

没敢上电。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别炸着我了。

另外,这些胶怎么去掉。

网友:
串个100W白炽灯招呼它

网友:
室外LED发光字的电源,正常安装的话,这玩意不怕雨淋

网友A:
扣上壳子通电,大概率只能吓到您,不能炸到您

网友:
应该是坏的,否则不会剪线扔了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检查一下还是有用的

网友:
按一下胶看看是软的还是硬的。
如果是软胶可以抠开,如果是硬胶应该就拆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上壳子通电,大概率只能吓到您,不能炸到您

晚上试试炸不炸

网友:
大概率是不会炸的,要炸也已经炸过了,这玩意儿不怕淋雨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不炸。

网友B:
炸了没有老哥,回个话,我喜欢听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没有老哥,回个话,我喜欢听响

通电了,工作正常,输出电压12.12v。

花了一个晚上,用螺丝刀一点点的把胶扣掉了,背板暂时没扣。这个东西是恒流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了,工作正常,输出电压12.12v。

花了一个晚上,用螺丝刀一点点的把胶扣掉了,背板暂时没扣。这个 ...

应该不是恒流源、是一个300~500W左右的12V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恒流源、是一个300~500W左右的12V开关电源。

看到LED电源自然就想到恒流,看起来不是了。

那些使用恒流供电的LED,都是串起来的,如果坏一个一串都不亮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LED电源自然就想到恒流,看起来不是了。

那些使用恒流供电的LED,都是串起来的,如果坏一个一串都 ...

转为LED 供电的电源我们通常称之为“LED驱动器”、用以区别开关电源。

多串的LED灯、检测出损坏1~2个贴片LED可以直接将它们短路掉、不影响使用。假如大多数LED都有发黑现象了就不值得修理了,或修理后应急使用、过后尽快更换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