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Z6P的应用

楼主(2024-04-17):
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个4Z6P有什么应用么,我偶然翻出来手里还有二十个,看着网上价钱也不贵,就像利用起来。
我有一个这个的参数图,只可惜是全俄文的看不懂

楼主:
还有麻烦说一下整流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

网友:
这管好像是个钨丝的。
点亮了 挺亮的。
灯丝电压4V ,电流1.6-1.9A

网友:
灯丝电压4V;
阳极电压50V;
灯丝电流1.6~1.9A;
阳极电流:至少7mA;
饱和电流模式下的陡峭特性,不大于0.03mA/V;
管子高度不超过80mm;管子直径不超过30mm;
极限:750
标准(额定):
阳极电流:至少5.5mA
管脚
2、7阴极
3、5灯丝
4  阳极
1、6、8空脚

网友A:
这就是你要的4ц6С应用图.   R表示整流,7是整流电流7mA

楼主:
这电流有点忒少呀,这管子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2p2的机器上面用呢

网友:
看样子像是1D2P之类的饱和二极管,斗胆猜一下是用在稳压器里的

网友:
4Ц6С 特性曲线,横轴为阳极电压(V),纵轴为阳极电流 (mA)。  阳极最大功耗 1W。

楼主:
那如果说开辟新用法的话,可以用在电池式电子管上面吗(先不考虑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要的4ц6С应用图.   R表示整流,7是整流电流7mA

我还是小白,有些基础问题请教,请别喷我哈
整流电子管不应该是阴极输出直流吗,这个应用图为啥是屏级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小白,有些基础问题请教,请别喷我哈
整流电子管不应该是阴极输出直流吗,这个应用图为啥是屏级输 ...

二极管整流,阴极或者屏极都可以输出脉动直i流,你注意这个电路输出的是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整流,阴极或者屏极都可以输出脉动直i流,你注意这个电路输出的是负电压。

嗯嗯,那可以怎么改动输出正电压么

网友:
别费劲,没啥用,基本可以考虑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2p2的机器上面用呢

可以但是必须加强滤波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