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华MF47D测量值偏小

楼主(2024-04-17):
前段时间买了一块科华零二年出厂的MF47D万用表,目前发现各档都偏小,表头旁边电阻调节没有改变,请各位老师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
这个是实物图。

网友:
进来看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串一块3位半工作正常的数字表,看看50ua档是否正常,如偏低,断开表头连线,测量表头灵敏度是几ua?如大于该表原理图所标数值,大概率失磁。

网友B:
       南京是制造MF47表的集散地,科华是私有化改革之后兴起的小厂,一些年来靠价格比其他厂家低而在万用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近年生产的表不会r失磁,况且现在的磁钢磁力比改革开放前要大得多。万用表所有档位读数都小就是表头参数共用电阻调整所致,如果个别档位不准根据电路查找相关电阻。你买错了,只注意外磁而忽略了开关板弄了个PCB版。买就买这个。第一品牌金第二品牌天宇都是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串一块3位半工作正常的数字表,看看50ua档是否正常,如偏低,断开表头连线,测量表头灵敏度是几ua?如 ...

目前实际5.0,表针指示4.8,可否通过电路补偿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京是制造MF47表的集散地,科华是私有化改革之后兴起的小厂,一些年来靠价格比其他厂家低而在万用 ...

当时那个时候没有开封,所以看不到内部结构。

网友:
各档位都小,基本就是表头有些退磁了,将就用吧,除非换表头。

网友C:
我调整这个都是遵循两个原则
1:50微安满偏
2:50微安挡内阻5K
按照你说的失磁概率大一些,看看有没有磁短路片(或者螺丝)可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实际5.0,表针指示4.8,可否通过电路补偿回来。

如果你说的是,数字表显示50微安,你的表指示48微安,电路补偿是不行的。如果表有磁短路片,调整一些可能会好。

如果没有磁短路片。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测试裸表头的灵敏度。然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是,数字表显示50微安,你的表指示48微安,电路补偿是不行的。如果表有磁短路片,调整一些可 ...

5伏电压显示4.8伏,直流电各个档位都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调整这个都是遵循两个原则
1:50微安满偏
2:50微安挡内阻5K

这个不盖后盖可以满偏,盖上就少一小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盖后盖可以满偏,盖上就少一小格。

你这个应该是真外磁表,看看内阻在0.25V(50微安)挡内阻是不是5K。如果不是,尝试调整分流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真外磁表,看看内阻在0.25V(50微安)挡内阻是不是5K。如果不是,尝试调整分流电阻试一试。

请在图纸上指示一下分流电阻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在图纸上指示一下分流电阻位置。

找了老郑的电路图,给你参考。有一些电阻数据不一样,圈着的就是分流电阻。尝试调整右边的6.8K电阻。但是最后基础档的内阻也要调整到5K(13楼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在图纸上指示一下分流电阻位置。

不要轻易动分流电阻,测一下裸表灵敏度,以确定是否表头灵敏度下降,先调磁分路器,调不过来再动分流电阻,动分流电阻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实际5.0,表针指示4.8,可否通过电路补偿回来。

测量一下裸表头的灵敏度,方法是:
1、断开2条表头线,并用导线引到外面,盖上后盖。
2、将数字表(打到uA档)、直流电源、限流电阻、裸表头这几样串联起来,
3、调整电源(或限流电阻),使指针满偏,此时数字表读数即表头灵敏度。

网友D:
最好再断开欧姆电位器两端的任意1脚,复核一下R6~R9及R14的色环值和实测值。
按照你贴出的图,若表头=46.1uA、R14=2.65K,则 R6+R7+R8+R9=30.11K~30.13K。
R7图中没有数值,一般为6.5K~6.8K。
R14非常关键,精度高些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再断开欧姆电位器两端的任意1脚,复核一下R6~R9及R14的色环值和实测值。
按照你贴出的图,若表头=46.1 ...

准确测量出表头灵敏度、R14的阻值后,只要表头灵敏度偏差不大,都是可以调整好的。

网友D:
楼主有空发个正面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发个正面照片吧。

R14 2.65K,R10  120+180,R9  1.3K,R7  6.5K,R6  13.6/13.7K,这些都是通过计算色环软件计算出来的,表头具体的灵敏度需要用公司的数字表才能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R14 2.65K,R10  120+180,R9  1.3K,R7  6.5K,R6  13.6/13.7K,这些都是通过计算色环软件计算出来的,表头 ...

想玩这些,一定要自备一块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真外磁表,看看内阻在0.25V(50微安)挡内阻是不是5K。如果不是,尝试调整分流电阻试一试。

这个数值经过测量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裸表头的灵敏度,方法是:
1、断开2条表头线,并用导线引到外面,盖上后盖。
2、将数字表(打 ...

经过另一块表测试表头的满偏电流是45微安。

楼主:
测量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裸表头的灵敏度,方法是:
1、断开2条表头线,并用导线引到外面,盖上后盖。
2、将数字表(打 ...

补充图片。

网友:
问你这几个电阻,是想分析表头环路对不对,
顺便看下电路图与实物相符不,
但是,指针表的测量数据参考价值不大,
至少得用3位半数字表,最好是4位半。

网友:
假设表头正常,如果是色环数,那么R6~R9加起来是28.2K(比理论值小了近1.9K),读数肯定会小一些。

网友:
如果45uA是准的,那么R6~R9加起来的理论值是23.5K,实际值28.2K比它大了4.7K,电压读数会变大。
此时若调整到23.5K,并将表头+R10 应调整到2.611K,这种情况下电压档准、电流档不准。

网友D:
顺便问下,您这个电路图,是这块表说明书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下,您这个电路图,是这块表说明书里的吗?

图纸是盒子里面附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盒子里面附带的。

我看了下,实物照片DCA的结构与电路图不一样,开关定片也不同,
你这表从结构上看,更接近科华47F(下图),将47F的10A改成5A、BUZZ和DATA改成ADJ和hFE就是MF4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