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

楼主(2024-04-17):
牡丹941收音机地板变压器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定做的哪来什么型号?

那用哪个型号的可以替代?

网友:
有参数还玩不了么?

网友:
求助:牡丹941的输入变压器绕线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57976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哪个型号的可以替代?

如果有铁心、骨架自己绕一个也不是很难,参数可以查找一下或参考其它机子的输入变压器参数。

网友:
6x8或6x10铁芯更好,初级0.1x2000,次级0.1x2x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