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56不起振

楼主(2024-04-17):
如图,查过有关振荡的所有元件均无坏件,就是不起振。把芯片8脚外接的三极管(T 7)B极接入5V,依然不起振。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R40接错位置,线路参考资料。

楼主:
终于明白了。这个电路的第二组方波需要在2TIG引脚加入一个方波信号才能起振。加入方波信号后,9脚有输出了。但因为三极管T7的E极连接了两个153电阻的连接点,当方波信号为负时,三极管导通,造成12/13脚电压到0V,因此9脚输出的方波点空比极大。次级输出的电压远没达到设计要求。次级滤波电容为100V4700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