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8G的U盘启动盘,格式化后只剩300M左右,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7):
8G的U盘(WINPE启动盘),格式化后只显示300M左右,怎么回事呢,是坏了还是格式不对导致失效呢?

还有救吗?

楼主:
不是的,原来里面真有内容的,我格式化后,就变少了,里面有WIN7和winXP、win10...

安装过系统的

网友:
正常现象   不用了就DG再分下区 或者 制作启动盘的工具也有归还U盘空间的功能

网友A:
估计你不是自己做的启动U盘,
有两个方法还原,1,U盘重新量产。2、用启动盘制作工具“还原U盘空间”

网友:
在windwos下,用命令行,执行diskpart就能恢复U盘的真实容量。

Win+R -> cmd -> diskpart -> list disk -> select disk # (# 代表U盘的磁盘号)-> list disk (确认选择的是U盘,以免误操作。选择的磁盘前面有一个*号)-> clean -> exit 。

之后,U盘容量全部还原了。千万别误操作,选择错了磁盘号,把系统盘给clean了,数据不可恢复。

网友:
应该是原来有特殊分区

网友:
在“磁盘管理”中看看U盘是啥情况。

网友:
估计要重新量产咯,。,

网友:
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选中U盘,按提示处理,注意不要选错盘符

网友B:
例如WEPE制作U盘就可以把U盘做“单一分区/2个分区/3个分区“选项,
1分区,这个不用说了。
2分区时,有一个分区是保存WEPE内容的,这个分区一般就是几百M-1G.
3分区时,还有一个分区是EFI分区,这个分区在win10下通常是不显示的,他一般也是3-500M。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系统没有给某个分区分配盘符,例如上面3分区,系统只给了WEPE那个分区分配了盘符,而剩余空间那个分区没分配盘符,导致你在我的电脑里面看不到这个磁盘,你格式化的是装WEPE内容的那个几百M的盘。按10楼图,看看有没有给那个分区分配盘符。

网友C:
看来是有一大块隐藏分区。按照前面几位说的,重新分区就行了,格式化成NTFS或者exFAT,古老的FAT32最大4GB

网友:
用DG软件重新分区格式化即可。我出问题的U盘与内存卡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不是自己做的启动U盘,
有两个方法还原,1,U盘重新量产。2、用启动盘制作工具“还原U盘空间”

不是我做的盘,现在用另一个WIN PE盘打开后,在分区扩展项目里,把它做到7.2G,然后格式化后,基本恢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有一大块隐藏分区。按照前面几位说的,重新分区就行了,格式化成NTFS或者exFAT,古老的FAT32最大4GB

谢谢你的指导!

是的,应该是被隐藏了,平时这个U盘速度很快的,所以想把它恢复过来....

两个红口的盘,速度都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做的盘,现在用另一个WIN PE盘打开后,在分区扩展项目里,把它做到7.2G,然后格式化后,基本恢复了 ...

不客气,我一看就不是你自己做的,(自己做没这个问题了),经过这么一折腾,你既恢复了U盘,又学到一招,就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不是自己做的启动U盘,
有两个方法还原,1,U盘重新量产。2、用启动盘制作工具“还原U盘空间”

我用WIN PE软件,已经制作好自己的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WEPE制作U盘就可以把U盘做“单一分区/2个分区/3个分区“选项,
1分区,这个不用说了。
2分区时,有一 ...

你说的完全正确,就是这个原理,用分区工具就能搞好它

网友:
300m分区是用启动盘软件制作启动盘时分出给pe系统的,要恢复原来容量重新分区就好。一般制作好的话,u盘其他分区也能识别,有可能软件有问题可以重新用其他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