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锂电充电器的集成块,没见过

楼主(2024-04-18):
一只100v8a的锂电充电器,里面小板用的集

,成电路是FMD—b2r8ekh  eg2132  ht9930  ams1117  后极推动变压器推动大功率场管,电路形式类似494电路,想把它改可调,fmdb2r8ekh查不到资料,无从下手。

网友:
电路形式类似494电路 ------ 494 改可调的文章很多,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494电路我会改,这个fmdb2r8ekh集成块没见过,也百度不到,20个脚。

网友:
上图看看  这个芯片可能是MCU........

楼主:
图片,左边的就是,应该是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左边的就是,应该是mcu

辉芒微电子的MCU......

楼主:
有质量吗?朋友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不好搞

网友:
这个位置,不是继电器?

网友:
没有资料,且不懂电路原理的情况下,个人认为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