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理想整流桥,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

楼主(2024-04-18):
给小甲1969供电,原来用的肖特基15A 桥式整流,看网上介绍理想整流桥,压降几乎为0,打样买件,做了几个,实际测试下,性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MOSFET的S和D可以换着用?

一般不可以换着用,因为寄生二极管毕竟存在。
假设有一个不存在寄生二极管的MOSFET,那么在理想二极管这样的电路中,S、D可以互换,但是其他电路未必可以。
实际的MOSFET,除了寄生二极管问题外,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衬底与哪个极连在一起了,这个在使用中或许也会有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降可能不是内阻的关键,压降更多关系到二极管上面的功耗。内阻应该是dV/dI,这个值可能并不是很大。

这个还有啥不一定,MOS管的导通电阻,远远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等效电阻,所以MOS管上的功耗远远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功耗。至于动态电阻,只涉及到输出波纹电压的大小

网友C:
这就是个悖论,低电压整流桥才影响效率,然而这东西至少要9V才能工作,效率提高很有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得很清楚,看起来s和d在整流这个场景只能这么用。有人说集成电路里面s和d不区分,看起来也只是 ...

不止集成电路里不分,分立件里也有这种衬底单独引出的 4 脚摸死
*通常该引脚也接到外壳上,但要注意不是所有 4 个脚的摸死都单独引出衬底,有的就只是接到外壳

在模拟开关还不成熟的上古年代,这种摸死主要用途就是做模拟开关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数字万用表可找到不少这种摸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了寄生二极管问题外,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衬底与哪个极连在一起了,这个在使用中或许也会有差别

衬底和寄生二极管就是一个问题,摸死的 D/S 就是在衬底上做出的另一个半导体结:N 沟摸死就是在 P 型半导体上做俩 N 型半导体,这个 P 型半导体就是衬底,俩 N 型半导体引出分别是 D 和 S,所以 D 和 S 对衬底就是一个二极管。除了极少数小信号开关摸死之外,大多数功率摸死为了方便,都将 P 衬底和其中一个 N 型半导体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的这边就是 S 级,没和衬底连接的就是 D 级,所以,S 级对 D 级就通过衬底成为一个二极管(P-N 正向),这个二极管就是你说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
每个MOSFET的压降大概是20-3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悖论,低电压整流桥才影响效率,然而这东西至少要9V才能工作,效率提高很有限。

谢谢指教,这个是比较原始的线路,准备用在甲类功放和甲乙类功放,看评价还不错。

网友F:
这个提高效率?那微乎其微的节约出来的效率那那还用在1969小甲低效放大器上?我是有点不得其解......

网友E:
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怎么看示波器里的正弦波不怎么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悖论,低电压整流桥才影响效率,然而这东西至少要9V才能工作,效率提高很有限。

不用上升到悖论去。对于低电压大电流才需要考虑效率,比如电解或者电镀工段。
对于高一点的电压如果不是很大的电流,普通整流二极管最多也就是肖特基就够用了。
如果是元器件质量或者数量匮乏的年代,有人用BC结完好的废品锗大功率三极管当整流管,反向电流才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怎么看示波器里的正弦波不怎么正呢

这是整流后,没加电感的波形,空载时是类似三角波的波形,和普通桥式整流波形不一样。晚上把板上电容加大些看看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提高效率?那微乎其微的节约出来的效率那那还用在1969小甲低效放大器上?我是有点不得其解......

感谢关注,目前小甲1969是 17V1.5A,单声道, 如果再做功率大些的甲类功放,用普通整流桥 功耗有点大了。即使对于普通的甲乙类功放,电源内阻也降低了。

网友E:
我做过理想二极管,原打算切换汽车起动机供电的,但因为拆车太费劲,搁置中……
我上面说的20-30毫伏的单管压降,就是实测我那个理想二极管的数据,当前技术下,对于小功率设备,理想整流桥的效果并不明显,不过做做文章,可以卖给一些喜欢玄学的音响爱好者

话说回来,增加了控制器,会不会引入新的噪声?不谈耳朵能不能听见,单从电学来说,控制MOSFET开关的信号会不会增加输出的噪声?

网友G:
这个是同步整流吗?

网友H:
没必要用这个,如同3A整流管就够了5401,这点点电流效率看不出来。

网友I:
电源的内阻当然是越低越好。理论上对功放的瞬态表现有利,但能不能听出来是另一回事。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整流波形,很好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理想二极管,原打算切换汽车起动机供电的,但因为拆车太费劲,搁置中……
我上面说的20-30毫伏的单 ...

老外的成品,加了电容倍增器线路,6A电流输出,用在甲类推挽功放上,说是 要像奶油般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必要用这个,如同3A整流管就够了5401,这点点电流效率看不出来。

是的,理论上来讲性能肯定是提高了,就是成本也高很多,投入和产出不太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的内阻当然是越低越好。理论上对功放的瞬态表现有利,但能不能听出来是另一回事。

这个测试我一般都是在晚上试听,环境噪声低些, 我自己听还是有些效果,稍后做甲乙类功放也会用上。

网友A:
有个问题,MOSFET都有一个伴生的二极管,这会造成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二极管压降的时候,输出电容非预期放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MOSFET都有一个伴生的二极管,这会造成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二极管压降的时候,输出电容非预期 ...

做理想二极管的时候,MOSFET使用的电流导通方向与其寄生二极管的电流导通方向相同

上面的语言可能没表达清楚

MOSFET如果不考虑寄生二极管,源极漏极不区分电流方向,所以设计理想二极管的时候,MOSFET预期的导通方向要与其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导通方向一致。

网友:
可靠性,噪声干扰都是短板。至于减少电源内阻,肯定不如加大滤波电容和增大变压器功率来的显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做理想二极管的时候,MOSFET使用的电流导通方向与其寄生二极管的电流导通方向相同

上面的语言可能没 ...

就是MOSFET的S和D可以换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同步整流吗?

这个就是同步整流方式

网友:
做这个东东的钱,不如加大变压器的功率有效果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MOSFET的S和D可以换着用?

当然可以了。

楼主:
晚上重新测试下15A肖特基整理滤波的电源输出波形,电流1.25A。

楼主:
接同一片小甲的1969功放板,分别测试下3片开关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波形,供各位参考对比。小日本的好像是欧姆龙的电源裸板,自己加个外壳。

楼主:
老外的实际制作

网友:
甲类功放就像电炉丝,靠这省那一点电完全可以忽略不记,成本倒是高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衬底和寄生二极管就是一个问题,摸死的 D/S 就是在衬底上做出的另一个半导体结:N 沟摸死就是在 P 型半 ...

这个解释得很清楚,看起来s和d在整流这个场景只能这么用。有人说集成电路里面s和d不区分,看起来也只是没s到衬底b的连接。

楼主:
记得用MC34063做升压电路时,里面的场效应管的DS不能对换,否则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用MC34063做升压电路时,里面的场效应管的DS不能对换,否则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开启电压还是要放在GS的

网友J:
走火入魔的人是听不进去的,甲类只要大电流变压器加高容量电解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走火入魔的人是听不进去的,甲类只要大电流变压器加高容量电解就够了

其实买个开关电源就很好。比如说,买个12v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止集成电路里不分,分立件里也有这种衬底单独引出的 4 脚摸死
*通常该引脚也接到外壳上,但要注意不是 ...

不知这种mos有没有大功率的,想用来代替双向可控硅,目前的办法是用P/N双联封装的mos,但开通电阻和驱动要双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这种mos有没有大功率的,想用来代替双向可控硅,目前的办法是用P/N双联封装的mos,但开通电阻和驱动要 ...

国外现在的LED调光器结构,就是2只背靠高压大电流MOSFET来模拟以前的双向可控硅工作调光用的。

网友B:
只有同步整流,才能真正的提高低压大电流的整流效率。其他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对提高整流效率都没有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只有同步整流,才能真正的提高低压大电流的整流效率。其他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对提高整流效率都没有用

不一定哦, 看你实际工作中的电流。二极管有一个电流/电压曲线,大电流的二极管工作在小电流时,正向电压会比标称电流时的压降低,所以你在一个1A输出要求的整流桥时,使用5A的整流桥会比2A的整流桥效率要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不一定哦, 看你实际工作中的电流。二极管有一个电流/电压曲线,大电流的二极管工作在小电流时,正向电压 ...

压降可能不是内阻的关键,压降更多关系到二极管上面的功耗。内阻应该是dV/dI,这个值可能并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啥不一定,MOS管的导通电阻,远远小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等效电阻,所以MOS管上的功耗远远小于肖 ...

我想表达的是对比这两个,内阻可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可能是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表达的是对比这两个,内阻可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可能是功耗。

功耗也同动态电阻(dv/di)无关,只同等效电阻(v/i)有关。相同电流下,正向压降小的二极管功耗小。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特点就是正向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耗也同动态电阻(dv/di)无关,只同等效电阻(v/i)有关。相同电流下,正向压降小的二极管功耗小。肖特 ...

建议再读下我开始说的啥,咋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