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B测试电容误差比较大

楼主(2024-04-18):
有个MF47B,买了有十年了,用的不多。最近海鲜市场上淘了一个MF47F,全新的,价格也不贵,单纯就是想看看开关板是什么样子。

把两个表对比了一下:

1、电阻箱功能,用F117C测量对比,MF47F的电阻箱误差小一些
2、电流、电压、电阻都差不多
3、电容差别比较大了:

5.6uF,MF47F测出来差不多5.5-6.0uF之间,MF47B在9.0-10uF左右
560uF,MF47F测出来差不多550-600uF之间,MF47B在900-1000uF左右

基本上是等比例放大误差,要调整哪里呢?

网友:
指针表测电容误差不求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普通指针表测电容,只看是否击穿,漏电大小儿以,大致估计一下容量(经验)

网友:
偏转值更大说明万用表电流更大
万用表内阻更小

网友:
我去年买新的47D 63元,考电工证要用MF47款式
手头万用表一堆了,测电容还是电桥靠谱
机械表只是看看指针偏转大概

网友:
这年头用指针表测电容量,还要讲究精度只能说这不是指针表的强项,附加功能而已。。。

网友:
去闲鱼上买一个单片机制作的 LRC 表,30多元,精确度还可以(比机械表强太多了)。

网友:
对新一代维修人员,指针表测量数字表测量不到的半导体某些方面的,例如硅堆,发射结的反向电阻等等,电容一定是数字表的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表x10档测电阻准确吗?

我手上的这个表测试100K是压线的,但测试120K就不压线,多了半小格读数得12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表x10档测电阻准确吗?

我手上的这个表测试100K是压线的,但测试120K就不压线,多了 ...

线性不好,125/120。示值误差4.16%,在示值误差10%之内。

网友B:
天宇的表还是不错的,它是生产MF47型万用表排名第二的厂家,我买了天宇品牌几乎所有型号的指针表测量都很准。指针表测量电容就是凭经验的参考值,数字表还算可以,准确是RC电桥其次是只测量电容的电容表再其次是电感电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宇的表还是不错的,它是生产MF47型万用表排名第二的厂家,我买了天宇品牌几乎所有型号的指针表测量都很准 ...

指针表测量电容,看到指针偏过去又慢慢滑回来,有一种美感,这个是不是畸形审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表x10档测电阻准确吗?

我手上的这个表测试100K是压线的,但测试120K就不压线,多了 ...

回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表测量电容,看到指针偏过去又慢慢滑回来,有一种美感,这个是不是畸形审美呢

是一种心里满足感,并不是一种审美。看着工业设计给人以观感享受的才是审美。

网友C:
这个120k是标准电阻?说不定它的值就应该是125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120k是标准电阻?说不定它的值就应该是125k?

用黄皮确认过,确定是12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针表测量电容,看到指针偏过去又慢慢滑回来,有一种美感,这个是不是畸形审美呢

个人审美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黄皮确认过,确定是120k

你的120测到125的误差,按照2.5级的(弧度)计算,只是误差0.9982%,弧长误差(弧度)百分之一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120测到125的误差,按照2.5级的(弧度)计算,只是误差0.9982%,弧长误差(弧度)百分之一不到。

感谢解惑。这个47F表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楼主:
一般维修场景中,120k和125k都是正常阻值。老一辈没有数字表也一样做各种复杂的维修维护。如果真的需要需要精确的测量,他们会有一些土办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