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点此cpu能用哪款代替

楼主(2024-04-18):
原来猜想内存条故障,经老师指点用替换大法,测试没问题。主板买了块新的,故障依旧,猜想不可能二块坏一个地方。基本上可断定是cpu坏了,这下麻烦大了,此款要三百多,舍不得呀!所以请老师们指点,这款cpu能用哪款便宜贷替换?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能用哪款便宜的代替

能用哪款便宜的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你这方法试过,恢复出厂设置,无效。关不了机,关机后几秒钟又重启,不按开关键风扇就一直转。

拔掉硬盘电源,拆下键盘,鼠标,显示器,看看是否会重启,先用最小系统,缩小寻找故障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不安内存看一下故障灯是不是变为2黄3白,然后按上内存看是不是变为2黄4白,然后再代换内存条试试是不 ...

内存条是原配,拨掉也是二黄四白灯。
二黄四白灯的定义是
1.内存条问题
2显卡问题(据说本机集显在cpu里,无独立显卡)
3. cpu故障。
4. 电源问题。
5.  主板故障(我有二块主板,其中一块故障出现后买的。)

网友:
牙膏厂所有10代的U都可以替代

楼主:
谢谢老师,本人愚纯,请问什么是牙膏厂?

网友C:
CPU损坏的机率一般比较低

网友D:
我装机使用了20多年的电脑,没有遇到过一次CPU损坏的。你确认不是CMOS设置问题吧。这个是10代的英特尔的CPU,最低档的是G5900,淘宝上也要卖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损坏的机率一般比较低

主板换了,内存条又好的,屏幕不亮,故障依旧,所以我估计就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机使用了20多年的电脑,没有遇到过一次CPU损坏的。你确认不是CMOS设置问题吧。这个是10代的英特尔的CPU ...

谢谢老师!现在屏幕点不亮,都无法查看bios里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板换了,内存条又好的,屏幕不亮,故障依旧,所以我估计就CPU坏了。

开机后风扇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现在屏幕点不亮,都无法查看bios里设置是否有问题。

另一个帖子回复你了,内存条那个

网友F:
上诊断卡吧,CPU是不会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现在屏幕点不亮,都无法查看bios里设置是否有问题。

确定显示器好吗?主板CPU风扇转吗?电源风扇转吗?电源12v,5v电压正常吗?CPU坏的概率很低。先找找外围器件的问题,还是用替换大法,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显示器好吗?主板CPU风扇转吗?电源风扇转吗?电源12v,5v电压正常吗?CPU坏的概率很低。先找找外围 ...

显示器好的。这机子是商店的,使用了二年,故障后他们也修过,换了主板,换过电源,现二块主板也给了我。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主机风扇自转,电源风扇也转,显示屏不亮,手摸cpu有温度,南桥有温度,报警灯是二黄四白。内存条好的,电源是新式的,据说换过,就没检查了。我按老师的思路再认真检查一遍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显示器好吗?主板CPU风扇转吗?电源风扇转吗?电源12v,5v电压正常吗?CPU坏的概率很低。先找找外围 ...

替换大法果然好,只是我担心把故障机cpu放在好的机子上,会不会把好的机子搞坏,那就大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诊断卡吧,CPU是不会坏的。

谢谢老师提醒,我把cpu送到专业修理部去检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器好的。这机子是商店的,使用了二年,故障后他们也修过,换了主板,换过电源,现二块主板也给了我。 ...

关机,拿下主板电池,短路一下电池座接点,把电池装好,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后风扇转吗?

插上电源不用按启动键风扇就自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拿下主板电池,短路一下电池座接点,把电池装好,再开机

我用你这方法试过,恢复出厂设置,无效。关不了机,关机后几秒钟又重启,不按开关键风扇就一直转。

网友G:
找块4系列的主板试一下这块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块4系列的主板试一下这块CPU

谢谢,说实在我小白,不知道什么是4系列主板。是不是能插ddr4内存条的主板就叫四系列主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替换大法果然好,只是我担心把故障机cpu放在好的机子上,会不会把好的机子搞坏,那就大麻烦了!

在坏机上测量各相电压正常,摸摸各相电感、MOS管没异常过热。就不怕该CPU在正常主板上闹事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说实在我小白,不知道什么是4系列主板。是不是能插ddr4内存条的主板就叫四系列主板?

H410,B460等主板,支持10代英特尔CPU。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坏机上测量各相电压正常,摸摸各相电感、MOS管没异常过热。就不怕该CPU在正常主板上闹事儿。

谢谢老师,太有技术含量的方法我又不懂。我想,还是把cpu送修理部检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硬盘电源,拆下键盘,鼠标,显示器,看看是否会重启,先用最小系统,缩小寻找故障的范围

谢谢老师,这些方法我试过,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些方法我试过,也不行。

确定主板是用DDR4的内存吗?内存不装也重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主板是用DDR4的内存吗?

是的,主板上原来用的就是ddr4的。拨掉内存条风扇也转,一直转, 不重启,报警灯是二黄四白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主板上原来用的就是ddr4的。

不装内存也会重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内存也会重启吗?

拨掉内存条后不重启,风扇一直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拨掉内存条后不重启,风扇一直转。

那个风扇?主板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H410,B460等主板,支持10代英特尔CPU。

这个难找,看来只有出点钱把CPU送修理店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风扇?主板型号?

CPU风扇。主板是戴尔 vostro  3690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风扇?主板型号?

老师,帮看看这是不是主板型号,刚才3690是快递盒上写的,我认为是主板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风扇。主板是戴尔 vostro  3690台式机。

3690该机是DDR4内存,可能内存插槽有问题?显示器开机没有一点反应?

楼主:
开机没点反应,内存槽我看了,很干清的。二个槽我都插过了,开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90该机是DDR4内存,可能内存插槽有问题?显示器开机没有一点反应?

我有二块这机子的主板,一块是机子有故障后买的,二块主板都是相同的故障,就cpu没换,大家也认为cpu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二块这机子的主板,一块是机子有故障后买的,二块主板都是相同的故障,就cpu没换,大家也认为cpu不会 ...

用放大镜看看CPU针脚是否完好,CPU风扇和CPU贴合是否紧密,能在其他正常机子上试试最好。显示器在启动过程中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I:
故障只能看灯吗?以前的电脑BIOS检测有问题蜂鸣器会叫的,
几长几短对照说明书看下一般就能知道故障部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CPU针脚是否完好,CPU风扇和CPU贴合是否紧密,能在其他正常机子上试试最好。显示器在启动过 ...

看过针脚,我没经验,看不出异,但二块主板不可能都针脚同时有问题呀。CPU风扇和CPU贴合没问题,不敢在好机子上试。看来只有送专业修理的地方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故障只能看灯吗?以前的电脑BIOS检测有问题蜂鸣器会叫的,
几长几短对照说明书看下一般就能知道故障部位了 ...

机子是戴尔的,这机子检测有问题是通过灯报警,官方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CPU针脚是否完好,CPU风扇和CPU贴合是否紧密,能在其他正常机子上试试最好。显示器在启动过 ...

家里有一台新款机,内存条是在那机上测试的,cpu不知与那机子是否相同,也不敢上那试,生怕万一,成本太大。

网友J:
先换个显卡试试,说不定换了屏幕就显示了。还有,各连接线要连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换个显卡试试,说不定换了屏幕就显示了。还有,各连接线要连接可靠。

这机子没独立显卡。显示屏是另台机子正常使用的,没问题。各连接线也连接可靠。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除了早年Athlon超频很容易烧以外,从来没见过CPU坏。

左找右找找不出问题,我就怀疑CPU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机没点反应,内存槽我看了,很干清的。二个槽我都插过了,开机没反应。

开机没反应,那换个好的机子的电源过来试试,再检查一下开机按钮是否正常。

网友L:
我也提个参考意见把!!!这个是电源的问题,我最近修这个故障好几个了包括我自己。你把其他电脑的电源拆下来多少瓦数都行,搭在外边接一下,硬盘那些外设都不用接。只插显卡跟cpu开机看看能不能进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机没反应,那换个好的机子的电源过来试试,再检查一下开机按钮是否正常。

电源好像换了新的,不过经你提醒,我测量下各电压是否正常。我拨掉开机按钮接头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提个参考意见把!!!这个是电源的问题,我最近修这个故障好几个了包括我自己。你把其他电脑的电源拆下 ...

是戴尔迷你机子,电源与常用台式电脑电源不一样,没有这种电源,我测量下各组电源看是否正常。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M:
1. CMOS清零,前面有人说了怎么清零。
2. 内存插一条,换不同插槽再试。
3. 拔掉外接设备(硬盘,显卡等)再试。
4. 电源拆下再试[怀疑机箱电源按键坏]。
5. 换电源再试。
6. 换CPU再试。

网友N: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我遇到过这个电池电压低,不开机的。或者直接换个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1. CMOS清零,前面有人说了怎么清零。
2. 内存插一条,换不同插槽再试。
3. 拔掉外接设备(硬盘,显卡等) ...

谢谢老师指点,1-4项都认真做了,第5项就难了,它不同于一般电脑电源,是小型的,插口也不同,据原机主说换了新的电源。经你提醒,我测量下各电压及带载能力。cpu是十代的,买又贵,家中虽有新款电脑,生怕万一,也不敢造次。看样子cpu只有送维修部检测了。

网友B:
cpu一般不会坏,重点看一下CPU座各个针脚和内存插座。看上面楼层描述,估计是集成显卡主板,可以最小化系统启动看看故障,只接主板、cpu、内存三件,另外有条件的话可以找另一个主机的电源拆来接主板,主板电源接口应该是一样的最多是20针和24针的区别现在的机器都能支持有防呆口不怕插错。先断电、扣掉主板电池,插主板清bios跳线帽放电。在运行试一下。
既然主板能显示故障灯,先查一下主板故障灯的含义,不用盲目排查。没必要送修,CPU坏概率不大几乎可以说99%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我遇到过这个电池电压低,不开机的。或者直接换个新电池试试。

谢谢老师,纽扣电池电压正常,拨出了电池,做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无效。

网友:
尽量不要怀疑CPU坏。

网友B:
刚刚查了一下dell官网,故障灯定义如下:
指示灯行为        问题描述        后续步骤
琥珀色        白色
2        1        CPU 故障
运行 Intel CPU 诊断工具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2        2        系统主板:BIOS、ROM 故障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3        未检测到内存/RAM
确认已安装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4        内存/RAM故障
重新拔插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5        安装的内存无效
重新拔插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6        系统主板、芯片组错误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7        系统主板、液晶屏
将 BIOS 刷新到最新版本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1        CMOS 电池故障
对 CMOS 电池进行故障处理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2        PCI 或显卡/芯片故障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3        BIOS 恢复 1
找不到恢复映像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4        BIOS 恢复 2
恢复映像找到但无效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5        电源滑轨故障
EC 进入电源顺序故障状态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6        SBIOS 闪存损坏
SBIOS 检测到闪存损坏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3        7        ME 错误
等待 ME 答复 HECI 消息时超时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按你描述的两黄四白,对应的是内存故障,可以找其他ddr4内存替换测试,基本现在主流机器的都是ddr4了,况且其他的也插不上。

网友:
另外官网对应机型的手册在这,对应操作一下吧,看手册bios放电和平常不太一样。
https://dl.dell.com/topicspdf/vo ... rs-manual_zh-cn.pdf

网友:
这机器电源确实不是标准接口。

网友B:
可以先不安内存看一下故障灯是不是变为2黄3白,然后按上内存看是不是变为2黄4白,然后再代换内存条试试是不是兼容性问题,这个内存条是原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一般不会坏,重点看一下CPU座各个针脚和内存插座。看上面楼层描述,估计是集成显卡主板,可以最小化系统 ...

谢谢老师,cpu座各针脚看上去没问题,再则又换了块新主板,二板主板都针脚有问题的可能性应该没有吧。电源与普通的不一样。

故障机主板及电源

故障机主板及电源

太小了,看不清,再上一张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不安内存看一下故障灯是不是变为2黄3白,然后按上内存看是不是变为2黄4白,然后再代换内存条试试是不 ...

老师看看这张,电源与一般的不一样。

网友O:
楼主试换了内存,也试换了主板,现在又怀疑CPU。

1,Dell品牌机,如果去Dell售后方便的话,去一下,问题很快解决。
2,CPU一般很少坏。
3,故障灯,指向内存,不插内存,是否出现2黄3白?插内存是否到底?DDR4,容易出现没有插到底的现象(不要是低级错误而冤死!)。
    如果确实内存没有问题,那么,电源的故障可能性要大于CPU。

我有一台联想机,也联想自定义电源接口,用400W电源加转接口,就出现:上电风扇自动转,不亮屏,一会儿有又自停,然后反复。电源是好的,机器也是好的,就是不兼容。
我还有一个案例: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有一个收音头,想接功放听,随手拿根红白莲花插头,接上,开机,竟然没有广播声音,有交流声。就把收音头拆了查故障。--------------------最后发现,收音头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莲花线是坏了,红白插头的接地线全部不通。内芯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电源不用按启动键风扇就自转了。

将按键插针拔下,插上电源,应该不会启动吧?显示器没有反应和重启无关,如果显示器确定好的,估计主板可能有问题,有可能两块主板同样问题?如果CPU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试换了内存,也试换了主板,现在又怀疑CPU。

1,Dell品牌机,如果去Dell售后方便的话,去一下,问题 ...

我这里小县城,没有DELL的售后。
低级错误一般不会犯,具有点点动手能力
原来在别人手里修过,没修好,机子就给了我。
我接着修,常规的查来查去找不出故障,故障范围就落在了cpu。
据说电源也换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按键插针拔下,插上电源,应该不会启动吧?显示器没有反应和重启无关,如果显示器确定好的,估计主板可 ...

按键插针拨下几次了,故障依旧。有块主板新买的,按理说二块主板不会出现相同故障。我也喜欢玩旧电脑,显示屏有好几个,不会有问题。或者我再测下电源。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小县城,没有DELL的售后。
低级错误一般不会犯,具有点点动手能力
原来在别人手里修过 ...

主板电池是刚刚拔了的吗?BIOS跳线是否放在放电位置?主板上有2个4芯插口是否插错?当然这些都是低级错误,应该不会犯。但检查一下也是应该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内存条是原配,拨掉也是二黄四白灯。
二黄四白灯的定义是
1.内存条问题

你这些信息是Dell官网的吗?官网的该机型信息,是55楼坛友 的图示。拔掉内存,应该是2黄3百,还是2黄4百就与问题了。

2        3        未检测到内存/RAM        确认已安装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4        内存/RAM故障               重新拔插内存   对内存进行进一步的故障处理
2        5        安装的内存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插针拨下几次了,故障依旧。有块主板新买的,按理说二块主板不会出现相同故障。我也喜欢玩旧电脑,显 ...

电源要在线测,板卡不要拔掉,要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主板电池是刚刚拔了的吗?BIOS跳线是否放在放电位置?主板上有2个4芯插口是否插错?当然这些都是低级错误 ...

修这电脑几天了,主板电池卸了好几次,也用镊子短接电池盒弹片,跳线没看见。四芯插口二个位置都试了。一般来说低级错误的发生率较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在线测,板卡不要拔掉,要有负载。

发完贴,要退出,直接刷新就会又出来一帖回复,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在线测,板卡不要拔掉,要有负载。

好的,在线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些信息是Dell官网的吗?官网的该机型信息,是55楼坛友 的图示。拔掉内存,应该是2黄3百,还是2黄4 ...

这信息是网页上的,拨掉内存后是二黄三白我倒没注意了,晚点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发完贴,要退出,直接刷新就会又出来一帖回复,很烦。

电源又不是常用的那种,看来重点查查电源了。cpu暂且放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查了一下dell官网,故障灯定义如下:
指示灯行为        问题描述        后续步骤
琥珀色        白色

太谢谢老师费心搜了这资料,我好好地研究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修这电脑几天了,主板电池卸了好几次,也用镊子短接电池盒弹片,跳线没看见。四芯插口二个位置都试了。一 ...

我刚刚测一下,我的Dell机器电源,
2种状态:
1,插交流。风扇转,电源灯亮,2秒后风扇停,电源灯灭。4芯插口12V      6芯接口,灰0,蓝5V------0v-------2秒后恢复5V,紫色12V
2,按开机键,蓝色变低,灰色出3V,其他12V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刚刚测一下,我的Dell机器电源,
2种状态:
1,插交流。风扇转,电源灯亮,2秒后风扇停,电源灯灭 ...

谢谢了,我以你的数据为参考,测量下。

网友P:
你怕这个CPU装到正常机器会损坏好主板,那你可以把正常机器的CPU装到这个机器确定一下是否是主板故障啊!一般来说,故障率最高的是电源和主板,然后内存,最后才能怀疑CPU。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怕这个CPU装到正常机器会损坏好主板,那你可以把正常机器的CPU装到这个机器确定一下是否是主板故障啊!一 ...

谢谢老师,内存条、主板没问题,我查查电源,cpu暂且放一边了。

网友Q:
你到现在也没说显卡的情况显卡坏黑屏。检查故障用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看看是否能点亮。CPU坏的几率很小,只有AMD的CPU过热损坏。Intel的 U不易坏,你把它卸下来用橡皮擦擦再装回去试试。
如果CPU集成了GPU那就没有显卡的事了。

网友R:
dell的售后非常好,建议直接给售后电话,很快能解决。品牌机最好别自己修,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到现在也没说显卡的情况显卡坏黑屏。检查故障用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看看是否能点 ...

没独立显卡,据说此款电脑的集显在cpu里。检查电脑时用了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器,显示屏是黑的(准确说是没点反应),不用按启动键,插上电源cpu风扇就转,按住启动键风扇停几秒,马上又转,拨了启动开关引线也同样故障。我拆了cpu风扇,手摸cpu感觉温度升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R:
dell的售后非常好,建议直接给售后电话,很快能解决。品牌机最好别自己修,得不偿失。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独立显卡,据说此款电脑的集显在cpu里。检查电脑时用了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器,显示屏是 ...

启动键插针拔掉,插上电源会启动吗?如果这样不启动,电源按键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张,电源与一般的不一样。

关于电源,一般现在的电源都是4+4pin的。不用插完的只插4pin就可以了

网友L:
如果连4pin都插不上的接口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前几日换了个品牌机原先6pin,500w电源我换了个4pin230w的修复的。你这个电脑有点难整哦。
不行就拿去上别人的主板看看能不能点亮,这样是最省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键插针拔掉,插上电源会启动吗?如果这样不启动,电源按键有问题?

启动键插针拔掉,一插电源就启动。不知bios里的电源设置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电源,一般现在的电源都是4+4pin的。不用插完的只插4pin就可以了

我这机子电源是6pin+4pin的,拔掉6pin的电源,cpu风扇就不转。拔掉4pin的风扇也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连4pin都插不上的接口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前几日换了个品牌机原先6pin,500w电源我换了个4pin230w的修 ...

看来只有像你所说,拿去专业店测试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这机子电源是6pin+4pin的,拔掉6pin的电源,cpu风扇就不转。拔掉4pin的风扇也不转。

那个6pin是cpu供电,4的应该是单独风扇供电,只是做开机测试风扇上不上没影响的,顶多bios报个错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6pin是cpu供电,4的应该是单独风扇供电,只是做开机测试风扇上不上没影响的,顶多bios报个错误而已

好像集显在cpu中,屏幕不亮,所以我估计是它坏了,而且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最多6、7秒,有点发烫的感觉,我就马上断电,这样的话我不敢把cpu往好的机子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键插针拔掉,插上电源会启动吗?如果这样不启动,电源按键有问题?

老师,我这机子cpu是i3-10105的,经查:有4核8线程,带核显。机子屏幕不亮,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要不了6、7秒就有点烫的感觉(夸张了点),所以有正当理由怀疑cpu坏了。这样的话买cpu要三、四百,还不如买个二手机五百元左右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到现在也没说显卡的情况显卡坏黑屏。检查故障用最小系统=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显示器。看看是否能点 ...

于老师,我这机子cpu是i3-10105的,经查:有4核8线程,带核显。机子屏幕不亮,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要不了6、7秒就有点烫的感觉(夸张了点),所以有正当理由怀疑cpu坏了。这样的话买cpu要三、四百,还不如买个二手机五百元左右更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这机子cpu是i3-10105的,经查:有4核8线程,带核显。机子屏幕不亮,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要不了 ...

现在的CPU,TDP都65W,如果不安装风扇,几秒钟烫手,热保护是正常的,所以一定要接上风扇,插好电源,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这机子cpu是i3-10105的,经查:有4核8线程,带核显。机子屏幕不亮,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要不了 ...

开机按键插针拔掉,插上电源,机器会自动启动吗?如果不启动,用改锥短路开机插针,不用按键,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核显,很多品牌机器仍然使用外置的独立显卡来提高性能,所以要看一下此机器有没有独立显卡。现在的 ...

主板上显卡插槽都没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你回复前稍微看看楼主的帖子情况,也就不会再强调独显了,主板上显卡插槽都没装!哪来的独立显卡呀?!! ...

哪里有主板图片?哪里有机器后部分的图片?我怎么知道没有独显呢? 你有主板图片,不代表我看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主板图片?哪里有机器后部分的图片?我怎么知道没有独显呢? 你有主板图片,不代表 ...

是楼主在60楼他自己发的。你在帮他,是好心,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没有插槽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不是我有图片,是楼主在60楼他自己发的。你在帮他,是好心,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没有插槽而已。又不和你吵 ...

我的确中间有一些帖子没有完全看。我已经把那个帖子更改了。我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里,直接问过独显问题,他也没有直接回到过我没有。为你的认真点赞。

网友:
或许真的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一下。CPU坏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
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Dell主板,插电会有启动现象----------风扇转,电源灯亮,5V启动线会变低,电源盒里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2秒左右后待机,风扇停,灯灭,5v变高。后面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只到你按开机键后,5V变低,3V变高,机器正常启动。

Dell机器,没有20芯或24芯电源插头。只有4芯CPU供电,6芯主板供电,还有一个显卡供电。
4芯CPU插头,2根12V,2根0v,主板有2个4芯插座,是给CPU供电的。点源应该也有2个相同的4芯插头,双路供电应对大功率CPU。
6芯主板插头,2根12v,2根0V(黑),一根5V(蓝),一根3V(灰)。

刚刚试了一下,拔掉内存,风扇转, 电源灯2黄3白,一直这个状态,不会变。

我昨天让楼主试拔掉内存,楼主没有回复,拔掉内存是不是2黄3白?

我认为,普通电脑是按开机键后主板才开始硬件检测。而Dell主板,是插电既开始硬件检测,检测不过,就亮故障灯,检测通过则电源的亮2秒后熄灭,转让正常待启动状态。

楼主的电脑,插内存的情况下是,亮故障灯2黄4白,故障指向内存。应该是硬件故障状态,所以,不会进入正常待机,也就一直在这个状态,按开机键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网友:
为了帮楼主查原因我刚才又试一下,故意没有插好内存的情况,着实下了我一跳。

故意没有插好内存,插电不停机,意料之中。

拔电,插好内存,再插电,硬件检测过程长达1分钟左右都不停机。长按电源键强行关机。再拔电,插电,硬件检测过程还是很长,然后正常待机,按开机键正常开机,但显示屏不亮了。搞坏了机器吗?(没有插好内存,难道内存坏了???16GB啊!!!!)

---------冷静一下后,把显示插头换到板显,屏亮了。。。。不知道机器怎么停了独显(显卡风扇不转),转到板显去了。重新开机,进BIOS,设置一下,再开机,回复正常了

注意一个细节:硬件改变后,插电自检的时间会变长。硬件有问题,不会进入待机状态。。。。。。。。。。。

硬件出问题后,即使恢复正常硬件也可能不能正常启动,要强行关机,拔电源线再开机,才会正常自检,再按开机键正常开机。品牌机和普通电脑有大不同。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显示器没有反应,应该重点解决,在其他机器上试一下,或拿个确定好的显示器装上,CPU测试,不一定要同样品牌的主板,只要适用CPU就行,内存已测试通过,如果CPU测试通过,主板就有问题了?看楼主的表述,电源也是好的,那么问题并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显示器没有反应,应该重点解决,在其他机器上试一下,或拿个确定好的显示器装上,CPU测试,不 ...

楼主机器,原机主换过电源,他自己买了内存,又买来主板。机器还是在自检装态,亮故障灯2黄4白。。。。。。。。。。。。故障灯指向内存。CPU一般又不坏。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状态。

亮故障灯的时候,是不会亮显示屏的,所以,和显示器无关。

只有电源灯(也是故障指示灯)常亮后,熄灭,才能按开机键开机。

网友O:
cpu是i3-10105。所有的10,11代主板都可以点亮。

大家注意了,不是普通电脑,是Dell品牌机。前面回复的坛友,有90%都是依据普通电脑来分析的。。。。。。。。。可能有误导。

网友S:
两块主板看着都不确定是否正常,只是排除了内存问题,代换试机比较快速,备用机不足可到电脑维修店快速检测确认,只需付少许费用,自己再深入折腾可找一下主板点位图跑跑线路看看电压值及波形

网友A:
dell主板是有别于普通主板,机箱上好像有一排led,显示运行情况,所以排除内存、电源、显示器、CPU后,主板是最大疑点?

网友D:
10代CPU的dell品牌机,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吧,联系一下dell售后服务问一下吧,哪怕是电话问一下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主板是有别于普通主板,机箱上好像有一排led,显示运行情况,所以排除内存、电源、显示器、CPU后,主板 ...

我有二块主板,其中一块是出现故障后买的,应该不会二块主板都同一故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代CPU的dell品牌机,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吧,联系一下dell售后服务问一下吧,哪怕是电话问一下都挺好

这烂机子是人家最近给我的,使用有二年了吧,应该过了质保期。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两块主板看着都不确定是否正常,只是排除了内存问题,代换试机比较快速,备用机不足可到电脑维修店快速检测 ...

家里有台新机,我怕出问题不敢在试,买块cpu太贵,看来只有拿去维修店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cpu是i3-10105。所有的10,11代主板都可以点亮。

老师说的是,此机是新款迷你机,与普通台式机的各配件都不一样,如若是3代内存条式机子我放有8、9台,什么配件也能拆出来,此机也早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cpu是i3-10105。所有的10,11代主板都可以点亮。

老师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是,此机是新款迷你机,与普通台式机的各配件都不一样,如若是3代内存条式机子我放有8、9台,什 ...

Dell也就是主板和电源和普通电脑不同。其他都一样的。

联想品牌机电源及主板和接口线都与普通机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确中间有一些帖子没有完全看。我已经把那个帖子更改了。我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里,直接问过独显问题 ...

老师,对不起,可能是我没注意前面的回复,或者是一起回复时漏掉了。谢谢老师的热心指点,这里向你赔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确中间有一些帖子没有完全看。我已经把那个帖子更改了。我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里,直接问过独显问题 ...

老师这是故障电脑背面图,没有独显接口。

背面图

背面图

网友T:
主要看看内存条相关的问题,插槽啊,金手指啊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主要看看内存条相关的问题,插槽啊,金手指啊等等!

谢谢老师,都看过了,也擦拭了内存条,故障依旧。

网友:
看来还有华山一条路,CPU测试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于老师,我这机子cpu是i3-10105的,经查:有4核8线程,带核显。机子屏幕不亮,手摸cpu温度上升很快,要不 ...

      您说的有道理,CPU虽然坏的几率几率很小但是也有坏的可能,根据你说风扇的情况以及开关机的情况,最大可能是CPU里面的核显(GPU)问题,我以前DIY  AMD的机子由于风扇上的不好CPU损坏只是不像你那样发热其余就与你说的一样,买个二手机器也是个办法,为了省钱买个低配置的不玩游戏日常使用够用就行,等到过两三年你现在怀疑的CPU减价在买,淘汰你准备买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说的有道理,CPU虽然坏的几率几率很小但是也有坏的可能,根据你说风扇的情况以及开关机的情况, ...

谢谢于老师关心!
暂时不买二手的了,至于上网玩的旧电脑我很多,除送了朋友,笔记本、台机我放着还有9台。小孩笑我哪有这么多眼来看。都是亲朋戚友坏了的故障机或更新淘汰下来的,知道我喜欢玩送给我的,其中有几台刚买才四五年,性能很好。平时也不知道玩游戏,就喜欢折腾,上上网进论坛、看股票,这样的话估计有生之年也用不完这些电脑了。至于故障机的cpu,我想的与你说的一样,真是相见略同啊,过几年便宜了再折腾了。

网友U:
买个cpu买个运费险,行就不退,不行就退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买个cpu买个运费险,行就不退,不行就退

太贵了,作为玩玩的,我觉得不值,没必要,你说对吧! ?

网友A: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的办法,找一块7天无理由退货的h410主板,不管CPU能不能点亮,就试一下,原包装退货。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但CPU的好坏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的办法,找一块7天无理由退货的h410主板,不管CPU能不能点亮,就试一下,原包装退货。就是 ...

谢谢老师赐教 !
万一他也找理由不退了也麻烦 ,
我打算这机子暂放一边,过段时间再捣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贵了,作为玩玩的,我觉得不值,没必要,你说对吧! ?

我也喜欢鼓捣老电脑,但是不能花费太多的钱,否则就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鼓捣老电脑,但是不能花费太多的钱,否则就不值得了

对,和老师的想法一样。喜欢玩,但花费不能多。以前喜欢收藏电子管收音机,后来收电视,现在收藏电脑,一屋尽是垃圾。尤其是这年纪了,百年后子女全部丢到垃圾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买个cpu买个运费险,行就不退,不行就退

cpu太贵了,要350.00,玩玩不值,还不如买个二手机。

网友V:
结论下的太早,Intel的CPU损坏率极低,这种1200插座,安装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反而是主板损坏概率很高,拿放大镜看看你的主板插座里的插针有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V:
结论下的太早,Intel的CPU损坏率极低,这种1200插座,安装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反而是主板损坏概率很高,拿 ...

这方面没经验,看过几回,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