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4-18):
根据变压器的结构,一旦内部压力升高气质就会冲破安全闽,可为何还会炸?

网友:
长时间运行绝缘油老化,绝缘层老化,进水,10KV高压下可想而知

网友:
内部击穿,油被迅速气化点燃,然后就是,嘭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变压器发生爆炸事故十有八九是人为的责任事故。因为一台变压器运行有着完善的保护装置,一般的都有过负荷,过压,温度,过流,速断,差动,零序,瓦斯,低周等等保护,如果这些保护都能正常工作别说爆炸,烧毁都很难。就算是10kv一下的小容量 变压器也都有保险丝(跌落熔丝)变压器如果没有超负荷,短路就不会发热,不发热就不会起火,没有热源就不会爆炸。如果变压器过负荷,过流,短路,超温保护就应该动作切断电源。切断电源以后事故就不会扩大。变压器运行时本体内,储油柜是是按规定充有足够的油量,当变压器发生过负荷,短路绝缘击穿等故障造成变压器发热超温也造成变压器瓦斯继电器,压力释放阀先喷油(这时变压器应该跳闸,断开电源)只有这些保护都没有起作用,变压器喷油后温度继续升高,造成变压器油气化,产生可燃性气体才能引起爆炸事故。

网友:
充其量就是喷油,虽然油能燃烧,但是内部没有空气,所以绝少真的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