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十几台库存新的支持手机投屏的微型LED投影机,半个巴掌大

楼主(2024-04-18):
投影机
看帖
福建
支付宝,中介,微信
实收
   交易优先权(打包优先 标准语优先),交易付款后麻烦PM地址,付款金额,所购物品数量等信息,避免漏发。收到货物如有遗漏,损坏情况,及时告知我,我会第一时间处理。联系139--6077---9697,如加WX请注明坛论坛ID方便备注,还有很出货帖子,可以看看一起顺带,链接可以PM给您。描述包邮的物品,包邮地区为非偏远地区。

   微型LED投影机,库存的,包装受潮发霉了,发货时扔掉,配件都在电源之类的都有。目前测试发现都开不机,我用电吹风加热拆开了,发现电池鼓了,这台尽然开机了,有拆机图。研究价55一台包快递,两台100元包快递,数量不多出完即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年头久的问题,阻容寿命没那么短,很有可能这本身就是一批问题机,因为故障各不相同,大部分不开 ...

昨天又拆了一遍。因为手中暂时没有对应给钢网。没办法置锡,所以暂时没办法拆下{硬盘}把数据读出来。根据以往修其他机器的经验。总有种感觉应该是数据不稳定造成的系统错误引起的不开机,因为各组供电一些参数基本都是正常的。那么生下来的只能是系统了。。打算买张钢网,然后把硬盘拆下来。读出来数据。然后换一片新硬盘在测试。。如果确定是硬盘问题。大约就好修了。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内有没有说明书?拍拍参数,看看分辨率。

说明书没有这些参数,只是说明要如何连wifi,如何同屏

网友B:
盒内有没有说明书?拍拍参数,看看分辨率。

网友C:
电池什么型号啊 可以自己更换吗 有出售这种类型电池的吗

网友D:
这个小偷影只有这些接口吗?如果还有接口照片,请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什么型号啊 可以自己更换吗 有出售这种类型电池的吗

电池EL453377 找差不多大小的电池换上就可以7.4V的,换的话也容易,就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偷影只有这些接口吗?如果还有接口照片,请发上来看看。

连wifi同步手机的,再就是可以播放U盘内存卡里面的东西

网友:
9年前的货了

网友E:
50包邮要一个玩可以吗?

网友F:
要一个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包邮要一个玩可以吗?

55包快递,亏钱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一个研究研究

确认一个,我支付宝见签名处

网友:
五十包邮要一个。

楼主:
55包快递,亏钱处理的,要不你买两个100包邮

网友:
支付宝已添加好友 请通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