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万用表电阻档表笔短路后指针游移不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8):
一块90年代初的指针表,电阻档(比如x100、x1K)表笔短接后,指针经常犹犹豫豫、左右摇摆不定地移动,有时移动到头(0)后又回来,犹豫一下又稳定到0,有时犹豫一下又回到初始位置(无穷大),偶尔也能一步到位到0。开始时怀疑是表笔或档位簧片接触不良,但后来排除了这个原因,其他档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老师们。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看起来像接触不良的样子,但我加固了表笔孔和波段开关的簧片,还是这样,所以又觉得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表笔线。我也遇到这情况过。换了表笔线后就好了。

网友:
换表笔可以解决。

网友:
故障表拨在有故障的挡位,用短路线短路电池卡,用一块正常的47表电阻档,表笔接入故障表表笔插口(注意黑笔接红口)。这样看47表显示稳定否?如果两表都稳定,那就是怀疑表笔。如果都不稳定,说明表里还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比如线的虚接。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老师,换了一对表笔,果然好了。之前没往这里考虑是因为其他档位都正常,现在还是没想通为何只有电阻档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老师,换了一对表笔,果然好了。之前没往这里考虑是因为其他档位都正常,现在还是没想通为何只 ...

应该是其他档也有这样的问题,只是你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