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普及一下ALS245A这个芯片

楼主(2024-04-18):
上帖中的示波器TDS420捣鼓过程中发现这个芯片无输出时(其它示波器观察波形),示波器屏幕也无输出。这个芯片输出有波形时,示波器有图像。怀疑这个芯片有问。

楼主:
芯片图片,请各位大师指导

楼主:
怎样在电路中来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

网友:
74LS245A是八位双向缓冲传输门芯片,主要用于数据和信号的传输和缓冲。其引脚图及功能:A1-A8、输入/输出A端口;9-16、(B1-B8)输入/输出B端口;17、DIR(方向控制输入);18、GND(地);19-22、NC(保留);23、OE(使能控制输入);24、VCC(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在电路中来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

该芯片是否从你检修的那台示波器拆下来的芯片,你难道认为该芯片有问题吗?这个是数字电路芯片,一般不会损坏的,其工作时,为两种状态,即高电平或低电平,如该芯片损坏示波器是不可能有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在电路中来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

OE(使能控制)用于启用或禁用数据传输,当OE为高电平时,数据传输被禁用,所有输出引脚置为高阻态(Z状态);当OE为低电平时,数据传输被启用,同时又根据DIR(用于选择数据传输的方向)的状态进行数据传输。在判断这个芯片是否损坏前,你应当首先判断该两引脚OE和DIR的电平是否正常,同时你应当清楚的是该两脚的电平信号又是受哪个芯片的控制。你切不可冒然的拆卸芯片,这是维修之大忌。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芯片我和旁边的同类芯片引脚电压做了对比,没有拆这个芯片。今天用示波器观察视频输出板的输出波形和维修手册对比,波形时有时无。拆了视频板,外观没有问题,重新又装上了。又发现CPU板的电池电压只有0.25V(电池标的3V),随即换了一个CR2032纽扣3v电池。重新开机,按下前面板开关示波器启动,但松手示波器就断电了;拆掉CPU板新换的电池,示波器上电直接启动(以前也是上电直接启动),前面板所有指示灯全亮,持续20分钟无变化。现在陷入僵局,不知怎么办,

楼主:
示波器图像正常时,波形和上图的波形相似。屏幕没有输出时,波形严重收缩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