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源,为啥一个能充电一个不能充?

楼主(2024-04-18):
有两个相同的电源,输出端都有同样的电压,想给一个锂电池组充电,却发现一个能充,一个不能充。实测两个电源输出电压都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充电时有相同的电流吗

网友A:
“能充”是什么现象?“不能充”又是什么现象?

网友:
一个坏了?出厂时就坏了?

网友B:
那个不能充的电源是不是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能充的电源是不是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内阻太大。)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所谓“两个相同的电源”,其实不相同。第一,是不是同样的牌子和型号?
第二,即使是同牌子同型号,是不是其中一个已经内部有故障了?有问题的那个,可能内阻很大,所以空载时电压相同,一接上负载就完全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充”是什么现象?“不能充”又是什么现象?

能充的有电流,不能充的有电压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两个相同的电源”,其实不相同。第一,是不是同样的牌子和型号?
第二,即使是同牌子同型号,是不是 ...

在版主那里买的两个一样的,一个一直用的没问题,一个只用过一次好像烧坏了整流桥和功率管,修过以后测量输出电压跟另外一个一样,以为修好了,就收起来没用过。最近拿出来用,晚上充电早晨发现没充上,测了一下没有电流。以前没遇到过电压正常却没有电流的情况,电源坏了基本都是没有输出电压或者电压不正常。请教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版主那里买的两个一样的,一个一直用的没问题,一个只用过一次好像烧坏了整流桥和功率管,修过以后测量 ...

最好能拿到电路图,以便分析。初步判断,可能是保护电路出问题,(当然其它地方也可能出问题)。建议从空载开始,慢慢减小负载电阻,监视输出的电压如何变化,再进一步判断。

网友D:
有电流没?

网友E:
检查电流侦測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流没?

就是没有电流啊,电流是0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这个电源就是贴片零件看着头疼,技术不好一直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这个电源就是贴片零件看着头疼,技术不好一直吃灰了

从没碰到过没有电流的,电源坏了一直都是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查保险丝。

检查哪里的保险丝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没碰到过没有电流的,电源坏了一直都是没有电压

有电压,一带载电压就下降了,就是不能带载,因为电源是贴片元件就没有信息心搞了

网友:
不能充的,但是接上电池有电压,当时这个电池的电压是放电后,没有接充电器的电压值,还是电源没有接电池时的电压值呢?根据这个可以判断电源是否有问题,在没有电流表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电压,一带载电压就下降了,就是不能带载,因为电源是贴片元件就没有信息心搞了

电压保持不变,电流一直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流侦測电阻是否正常。

电流侦测电阻?

网友H:
不可能,电压不降还没有电流的,除非你电线断了,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侦测电阻?

你要查看电路來判断。以前修理电视机没线路图,必須想办法找出故障源。

网友:
应该坏了一个吧!

网友:
充电器不能轻视,搞不好爆电池甚至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能,电压不降还没有电流的,除非你电线断了,开路

所以我就感到奇怪了,线断了怎么还能测到电压。
一开始以为线或者插头的电阻太大,都换了,还是如此。

楼主:
这个电源太复杂了,光是这个小板子就看不懂,哪位有电路图啊?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

网友I:
你看看是不是不能充电的那个是不是空载时测量的电压?接上负载后保护了?按理说有电压就应该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上电流表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是串上电流表了,不然怎么知道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看看是不是不能充电的那个是不是空载时测量的电压?接上负载后保护了?按理说有电压就应该有电流。

是啊,按理说是这样,

接上负载电压不变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