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b56可用什么管代替?

楼主(2024-04-19):
近偶得一台东芝老机,外观小巧可爱就想修好它

表现无声但通电,开机扬声器扑的一声

观察全机就四个轴向电解电容,有的都已经在塑管里腐蚀出白色盐状物了,所以全部换掉,话说这种机器换了新电容可真不搭

结果故障依旧,再观察,两个末级管发烫,查型号为2sb56,整机电流约100ma,显然不对了

我看电路板整体完好,并没有修过或进水的地方,电池扣也没烂过。

想请教这种管子可用什么代换,应该如何排查元件问题?原机电阻都是老式的,可能的话尽量不想拆换。

网友:
2SB56是30V/150mA/150mW的锗低频小功率管, 最常见的3AX31B/C就能替换, 少25mW问题不大. 3AX22/14/81/85等等也可以. 3AX21/23/31D/31E等用于前置低放的管子Icm只有30mA不适合末级功放.
另外还可以改偏置用非常常见的9012/8550这种硅管

网友A:
看看偏置电阻正常不

网友:
咸鱼上有卖的,只不过太贵了,一般使用3AX的可以替换,先看一下是否管子问题,

网友:
差不多就3AX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偏置电阻正常不

找不到这个电路图,但是引到上端有一个温控电阻来着,不知道如何测量这个

网友:
日机中的此类锗管质量很好,一般不会坏。末级管发烫是输出电流太大(100毫安岂能不发烫?一般为偏置电阻失效导致),调一下功放管(右上方输入输出变压器之间那两个)偏置(换掉失效的电阻),静态电流4、5毫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