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乐信RP2100

楼主(2024-04-19):
一手机器,无拆无修,拧螺丝时有清脆的声音,电池仓漏液腐蚀,不是很严重,插电能开机,无声,有时会自动关机,或者没有显示,拆机发现四个2200uf电容鼓包很厉害,查看原理图,即使拆掉四个电容也拆掉不影响使用,拆掉四个电容后重新插电,可以开机,但是还是会自动关机,手摸功放板附近,发现Q25发热厉害,测量发现Q25的输出短路,拔掉送往中放板的排线排查,是中放板的VARD供电引脚短路,一路一路断开VRAD供电负载,最后发现是LA1260供电引脚附近的C67短路,将其拆除后随便找了个100uf更换。简单拼装,用耳机测试,发现功放发热也很厉害,并且有一路无声,查找线路没有其他问题,功放TDA288坏了,只能拆了等买到元件再装回去。

网友A:
这个机子 安键容易坏,请问有这个收音机的收音板图纸嘛,我的收音机中短波收不到台。

网友:
这个机不是名机么,感觉做工也一般呀

网友B:
这机子有通病   功放板上的几个2200uf容易短路   连锁反应烧2个电源管8550。

网友C:
十多年前的机器,这么多毛病,质量一般嘛

网友:
这机器挺抗造的。这是经历了什么折磨才会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安键容易坏,请问有这个收音机的收音板图纸嘛,我的收音机中短波收不到台。

去百度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通病   功放板上的几个2200uf容易短路   连锁反应烧2个电源管8550。

我看原理图,这四个电容是功放供电滤波,感觉有点多余,因为供电是7809稳压的,芯片附近还有一个470uF滤波电容,四个电容容量这么大,开机冲击电流也很大,等换了功放芯片,不装四个电容,和另外一台比较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前的机器,这么多毛病,质量一般嘛

现在随便拼装,发现有时波段开关也有问题,打到FM会显示短波,估计还要清洗一下波段开关。质量感觉一般,修过另外一台烧LDO,不过这次负载都短路了,那个LDO死活没有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百度网盘。。。。。

收到  谢谢啊 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  谢谢啊 朋友

我的也是坛友给我的,不用谢。

网友:
了解到2822芯片坏的例子不少,我正在整一台德生R308,故障表现为声音开大一点就破音(音量行程不到三分之一),测2822芯片输出端电压异常,为1.3~0.7V,正常的另一台R308电压1.90V左右,心里没底,不知道是否为判断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声道输出的话,是OTL输出,一般为供电电压的一半。

断开喇叭线,测①③脚,输出端电压均为1.3V,貌似是正常,但从输入脚注入感应信号,“ 咔咔”声是有的,但不够响亮,业余修机的难点莫过于似是而非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