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P3外壳推荐一个效果好的2.5寸大屁股喇叭(45mm)

楼主(2024-04-19):
上次在一个帖子里推荐的2.5寸喇叭没货了,我原来只买了一个试听的,再买就没了,还有坛友反映涨价了。

我后来又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屁股更大的(45mm)2.5寸喇叭,上次那个屁股是40mm的,发现效果更佳!真的是屁股一寸大声音一寸强呀。

我已经再次买了四个作为备用库存。大家如果想为自己的2P3升级一下音质,可以试试这个喇叭。目前是我发现的音质最好的2.5寸喇叭了,我做的第一台KT0936MB9(FM+AM)+蓝牙三功能收音机,前几天拿给一发烧友试听时他表现得爱不释手,于是我干脆送他了,回头重做了一个。

这是我新做的带蓝牙的2P3:

带蓝牙的2P3

原理图见PDF附件:

注意AM部分是按照短波功能设计的,因为短波需要一级三极管放大而AM只需连接天线线圈即可。如果用中波则把C4,C5拆除(不焊)把天线线圈两端焊在电容的焊盘上即可(靠近IC一侧)。

由于功能开关只有三个档位,AM位置中波和短波只能二选一。其余两个功能位是FM和蓝牙。

2P3 KT0936MB9 Radio with BT (REV02) 原理图.pdf

网友A:
楼主打算采用5号/14500电池供电?板子在哪里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算采用5号/14500电池供电?板子在哪里打?

电池座是按照兼容5#和7#来设计的。如果用40mm屁股喇叭可以用5#电池座,如果用45mm屁股喇叭则空间只够装得下7#电池座的了。我实际装的是7#的座,虽然7#电池容量小,但是由于可在线充电(从耳机插孔接入5VDC电源),没有感觉不方便,反正闲空不听时就插上充电呗。板上还预留了方便聚合物锂电用的插座(XH2.54-2P),容量可以比7#锂电池大一倍。

PCB打样板,一直在JLC。现在选色也不收费了,只是多一天时间而已,我就选了个JLC紫。

网友:
看了这个喇叭的视频,音量音质都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座是按照兼容5#和7#来设计的。如果用40mm屁股喇叭可以用5#电池座,如果用45mm屁股喇叭则空间只够装 ...

锂聚合物电池可能不太适合,因为高电压放久了容易鼓包

网友B:
可以考虑用16340,放在耳机插座下方,电路重新排一下。

网友:
很早知道恒磁喇叭要比永磁喇叭声音响,1968年装过2P3来复四管机,用的是2.5吋恒磁喇叭。没有装过2P3超外差机,目测零件装不下。
2.5吋恒磁喇叭,量了一下棕色铁磁体直径是 4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聚合物电池可能不太适合,因为高电压放久了容易鼓包

没看明白,为何会是高电压?多高的电压?为何放久了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16340,放在耳机插座下方,电路重新排一下。

其实我对容量没有太高要求,现在用7#锂电池330mah,暂时没觉得不够用。

如果用得频繁了就换锂聚合物软包电池,容量600mah,跟5#锂电差不多大了。

买太多非标电池有些浪费。。。

网友C:
这个扬声器记下了,等着楼主的套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为何会是高电压?多高的电压?为何放久了易鼓包?

4.1V左右吧,我有一块锂聚合物软包,长时间满电把后盖都撑开了,感觉圆柱电池比软包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V左右吧,我有一块锂聚合物软包,长时间满电把后盖都撑开了,感觉圆柱电池比软包更好一些

您的意思是,软包聚合物锂电池不适合满电长时间存放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扬声器记下了,等着楼主的套件呢

这段时间出差,也忙,套件还没整理出来。下周争取整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出差,也忙,套件还没整理出来。下周争取整理好。

好的,不急,先忙你的正事,你采购啥都带上我的份,越全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软包聚合物锂电池不适合满电长时间存放是吧?

似乎是这样的,圆柱电池不会鼓包,但是高电压存放时间长了对寿命也不利,最合适的存放电压基本就是厂家出厂电压,有些是3.55到3.75V,看一些玩电池的人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这样的,圆柱电池不会鼓包,但是高电压存放时间长了对寿命也不利,最合适的存放电压基本就是厂家出 ...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其实某宝上也有

楼主:
并非磁钢尺寸相同,声音效果就一样。

这个纸盆边没有特别处理,估计低音会差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经验判断,不一定准确,一切以实际听感为准。

网友D:
楼主,不用收音机外壳,我也要一个套件

网友B:
我又跟风去拍了5个,今天到货,试了下,音质不错,比我上次买的泡沫边的低音还厚实点,这个细看是布边的,很软,手按纸盆很容易推动。本以为标注5W小收音机推不动,没想到很好推,灵敏度挺高。就是屁股大了点,PCB又得重新排布,对于2P3来说,黄金地又被占去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跟风去拍了5个,今天到货,试了下,音质不错,比我上次买的泡沫边的低音还厚实点,这个细看是布边的, ...

阿福兄弟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为了2P3的音质更上一层楼,牺牲点电池空间也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用收音机外壳,我也要一个套件

收到。届时一起给整理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届时一起给整理出来。

关注套件。谢谢大佬的创新发展。

网友:
谢谢楼主老师推荐。我也买个看看能否用在我的65型机壳上。
65壳比2P3壳大很多,更容易布局元件

网友:
2p3里安装大喇叭,线路又那么复杂,真是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