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普通万用表能否测量底噪?

楼主(2024-04-19):
要不要断开喇叭和负反馈?我用交流200mV档直接测喇叭输出端,显示0.3~0.4,有点难以置信。

楼主:
比表笔悬空还要好

网友:
指针表还好点

网友:
这也能测?

楼主:
表笔悬空,万用表刚接通电源显示1.6,然后逐渐下降,最后稳定在1.1~0.6之间,测喇叭接线柱(喇叭8欧),稳定在0.3,偶尔0.4

楼主:
另一声道0.9

网友:
基本上不能

1、灵敏度问题。底噪一般在mV级别,几个mV到十几个mV的量级。

2、频率响应问题。这个是关键,普通表没那么宽的频响。

测底噪用示波器看可以。用毫伏表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笔悬空,万用表刚接通电源显示1.6,然后逐渐下降,最后稳定在1.1~0.6之间,测喇叭接线柱(喇叭8欧),稳 ...

不能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第一普通万用表响应方式未知,一些低端表整流电路可能很迷 测量宽带噪声需要真有效值响应的万用表;第二你不知道除了底噪是否还有其它成分比如不当耦合进去的市电成分(在国内就是 50HZ 和其谐波)和整流成分(100HZ 和其谐波),按你的表测量结果,你测量到的很可能是这些成分。

排除耦合的不当成分后可用真有效值电压表(万用表)测量底噪,但要注意表的响应频谱。如果底噪很大(真空管)其实也可以直接用看奶仪观察测量,如果很小,比较合适的仪器是音频分析仪或相当的仪器,比如下面这个 9211 可测到 -160dBV

观察频谱还有个好处是,不当耦合可以很容易从频谱上看出来

楼主:
我说的低噪主要是指交流声,就是大家说得比较多的耳朵贴近喇叭听到的哼声。平时看大家经常说,交流点灯,噪声电平…mV,是用什么测量的呢?

网友:
用毫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第一普通万用表响应方式未知,一些低端表整流电路可能很迷  测量宽带噪声需要 ...

你们这些重器,我等业余爱好者只能望洋轻叹

网友:
普通万用表由于带宽和频响量化转换方式的不同,测试值并没多少实际意义。还不如传统的一副高灵敏度宽频响耳机细听鉴别来的实在。
永远不要忘了耳朵结合大脑这一天生高智能器官,在本例中以其万用表测底噪不妨耳朵收货如何?

网友:
一般底噪都是毫伏级别,根据听到的距离,可以判断大小,10厘米以内,基本上不超过3毫伏。

一般数字表,主要是200毫伏档,精度不够,再就是非真有效值,如果真的在50厘米能够听到交流声,数字表看到的数字比较小,这个数字表,基本测不准确。

毫伏表,是最准确的测量仪器,一般的毫伏表,测量范围都可以覆盖整个可听范围,个别型号不能。毫伏表,精度1毫伏档位,指针表盘,分辨率足够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这些重器,我等业余爱好者只能望洋轻叹

我这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洋垃圾,只有蛐蛐 16 位(96dB)分辨率 其实现在随便一个电脑声卡都比它强,你找个好一点的声卡,找个音频分析软件就能测量 我用这个是因为它可以到 0.001HZ,方便我测量低频噪声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洋垃圾,只有蛐蛐 16 位(96dB)分辨率  其实现在随便一个电脑声卡都比它强, ...

你这个方法,如果使用RMAA这种音频软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软件一般测量频响使用,按理来说,先测一下声卡本身的噪声,再测一下输出的信号,应该是可行的,就是没使用过。或者其他的音频分析软件,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如果使用RMAA这种音频软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软件一般测量频响使用,按理来说 ...

我偶尔用用rmaa
rmaa局限就是,只能分析到音频范围,超出就无能为力了。还有对声卡有一定要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可看看。
我不是专家,应该不会把你带偏

网友D:
无源指针表?

就是今天的玩具表也只能自己维修定性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如果使用RMAA这种音频软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软件一般测量频响使用,按理来说 ...

我有 9211 就没深入研究用声卡干活 你问我不如看坛里其它前辈的经验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洋垃圾,只有蛐蛐 16 位(96dB)分辨率  其实现在随便一个电脑声卡都比它强, ...

你敢不敢拆开,让俺见识一下 0.001Hz 的耦合电路是啥样婶儿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偶尔用用rmaa
rmaa局限就是,只能分析到音频范围,超出就无能为力了。还有对声卡有一定要求。

多谢,多谢,帖子我看了。你太谦虚了,我相信你没少做实验,积累了不少经验。

麻烦问一下,你是把所有回过的帖子,都收藏吗?很多自己回的帖子,时间长了,自己想找都找不到。我的方法,对于比较精彩的内容,以防忘记,通常下载图片,或者截图保存。名字命名好,等到使用时,再在电脑搜索。对于帖子里面的内容,真的觉得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帖子我看了。你太谦虚了,我相信你没少做实验,积累了不少经验。

麻烦问一下,你是把所有 ...

各有各的方法吧,这个没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敢不敢拆开,让俺见识一下 0.001Hz 的耦合电路是啥样婶儿滴?

当年和腿软折腾的时候看腿软拆过,没看出俩模拟板上有啥特殊电容 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拍照片,晚上问问腿软,可惜隔壁论坛很多贴丢了,记得当初腿软发过的

网友:
用普通的数字表可以大略判断底噪的大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无源指针表?

就是今天的玩具表也只能自己维修定性吧了

这个表有点看不懂。怎么

AC

0.00HZ

1.48下面是mV

你帖子里是毫欧。

该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第一普通万用表响应方式未知,一些低端表整流电路可能很迷  测量宽带噪声需要 ...

太厉害了。重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年和腿软折腾的时候看腿软拆过,没看出俩模拟板上有啥特殊电容  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拍照片,晚上问问腿 ...

做低频噪声表的时候用的是 2200uF 和 1K 的组合,对应的截至频率是 0.1Hz,俺特别想知道你这个 0.001Hz 用了多大的电阻,毕竟电容就算用到 22mF 电阻也要 10K 啊啊啊啊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有点看不懂。怎么

AC

这图片是借用的

这表有9.999mV档位,频响只有1K,但是数字化采样表。
应该在目前手持表中算最可信的(AC毫伏档,测几毫伏应该比289、4282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做低频噪声表的时候用的是 2200uF 和 1K 的组合,对应的截至频率是 0.1Hz,俺特别想知道你这个 0.001Hz  ...

哦这个问题我和腿软也疑惑过,腿软认为它的嗨怕死滤波器电阻是 1 兆欧所以电容其实并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问题我和腿软也疑惑过,腿软认为它的嗨怕死滤波器电阻是 1 兆欧所以电容其实并不大

那岂不是 20Hz 带宽下的热噪声就有 600nV 的样子了?

如果俺没算错的话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 20Hz 带宽下的热噪声就有 600nV 的样子了?

如果俺没算错的话 ......

俺瞎想一下,自舉嘛,自舉100倍那就只有6n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