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读制冷压力表的信息?

楼主(2024-04-19):
这是我家空气能热水器压缩机停机时低压管压力表示数,冷媒是R134a,当时气温25度左右。
那么:
1、现在示数是多少MP?压缩机标牌是低压管/高压管最高值0.8/2.8Mp,超标不?
2、是否缺失冷媒?按照R12刻度(R134a与R12相似)显示的是饱和压力吗?
3、表上刻度显示制冷状态下F22空调低压管压力为4~5kg/平方厘米,那么R134a低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顶一下贴,等高手过来支招,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
这可能是刚停机后低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刚停机后低压压力。

不是,开机时压力出现—76厘米Hg,
停机后指针慢慢转到10.5处停止,应该是机内高低压平衡的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开机时压力出现—76厘米Hg,

停机后指针慢慢转到10.5处停止,应该是机内高低压平衡的压力。

是的这就是刚停机高低压平衡压力,长时间停机制冷剂冷却后,R134压力没有这么高。

网友B:
如果开机后压力一直是—76厘米Hg,那肯定不正常在的,

网友:
你这个表是非国标的,其单位是PSI(磅/平方英寸)、公斤/平方厘米、厘米水银柱,就是没有国标的兆帕MPa,目测是25公斤/平方厘米,换算成兆帕大概是2.7?怎么感觉比一般空调(R22)的排气压力还要高?普通空调夏天排气压力也就21公斤左右。不懂,也许我是宋丹丹演的魏素芬,眼神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就是刚停机高低压平衡压力,长时间停机制冷剂冷却后,R134压力没有这么高。

嗯,老师说的有理,刚查了一下表,R134a在41度时压力1043kPa;
6月21日16:21拍的照片是—76cmHg:
16:44拍的是10.5kg/平方厘米,6月气温25度左右:
停机20来分钟压缩机40来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机后压力一直是—76厘米Hg,那肯定不正常在的,

是的,故障是压缩机电流很小,估计是电子阀没有开启,后来正常状态压缩机电流0.6~0.9a,压力是3kg/平方厘米左右。

网友C:
这表是制冷工常用的所谓“低压表”,就是带了那段绿色刻度的,一般就是修理完空调,氮气打压查漏结束后抽真空用的,外带蓝色胶皮保护,高压表是红色胶皮,量程要大的多一倍有余。继续说这块压力表,最外圈的读数是就是通俗叫法"多少公斤压力"对应的是近似值的Mpa(1Mpa约等于10公斤压力吧),内圈是英制,逐渐往里的一圈一圈是对应制冷剂在不同压力的蒸发温度,依次是制冷剂R-502(冷库多用),R-12(就是氟利昂老的家用冰箱常用),R-22(过去定频空调常用)。
这种热水器没修过,如果排除表坏,接口接错位置,开机压力成负压感觉不正常。
一般空调蒸发温度都在零上6-7度左右,显然负压就不干活了。

网友:
如果开机显示负压.那就是膨涨阀有脏堵.关机后显示有高压那是制冷剂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是制冷工常用的所谓“低压表”,就是带了那段绿色刻度的,一般就是修理完空调,氮气打压查漏结束后抽真 ...

谢谢老师解惑。
这表正是低压表,这个压缩机只有电子膨胀阀后一个工艺管口可以接驳,因为机器偶尔发生只转不制冷的故障,所以接表测的压力为负,怀疑冷媒缺失,但是停机后又慢慢升到有10.5左右的数值;制冷正常是膨胀阀后压力有3.5上下。
停机后的压力显示系统内处于饱和气压状态,就是仍有液态冷媒存在,但是正常制冷是蒸发器除了膨胀阀链接管子有霜翅片上没有结霜,是否冷媒不足?
按照表上R12刻度~(R134a与R12类似~),制冷温度10来度也是有点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故障是压缩机电流很小,估计是电子阀没有开启,后来正常状态压缩机电流0.6~0.9a,压力是3kg/平方厘 ...

空气能热泵压缩机正常状态压缩机电流0.6~0.9a也不正常,一般大多在3~5A以上,你这个系统有堵塞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能热泵压缩机正常状态压缩机电流0.6~0.9a也不正常,一般大多在3~5A以上,你这个系统有堵塞的可能

谢谢老师。
这个一体式热泵没那么大,标贴上是170w,所以只有0.6~0.9a左右。
但是电子阀开度小或者冷媒不足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这个一体式热泵没那么大,标贴上是170w,所以只有0.6~0.9a左右。
但是电子阀开度小或者冷媒 ...

看铭牌这个热泵跟冰箱的制热量差不多,应该是维持水温用的。咱冰箱外行,134a的冰箱更是没有修理过,按照修理空调的思路,大多数先清理内蒸发、外冷凝器的卫生保证最佳工况,此时测试的压力才是正常的!可以去“家电维修论坛”找找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