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大滤波电容会不会有不好的效果?

楼主(2024-04-19):
手上有450V120微法的电容,想加到电子管收音机整流输出端。请问版主和各位老师,会不会带来不良后果?

网友:
电路图,指一下那个位置。

网友:
我CLCc第一级用470u 15H  150u  44u

网友:
可能缩短整流管的寿命!使用二极管蒸馏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大电容一般用于电感或电阻后面吧,小一点的比如20-47微法的可以用到电感前面,以减少对整流电子管的冲击

网友:
如果是6Z4,5Y3电子管整流不可以,可能造成电子管过早衰老。

网友:
如果是半导体整流是没问题的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一般不会有不好的效果。但能加多大电容得和它前面的整流管保险管等沟通商量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的红叶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了,想加大电容试试能不能降低噪音。

网友A:
对整流管有冲击。
用LC滤波。大电容在电感后面。

网友:
胆整流,不行会打火。

晶体管整流的话,区区120uF无忧,大胆上。实在担心,可以串联一个几十欧姆大功率电阻,抑制一下冲击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的红叶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了,想加大电容试试能不能降低噪音。

实在不行,建议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建议稳压!

得找到噪音源头啊,然后才能有的放矢!电源问题引起的可以加大滤波或者稳压,管子问题就要换管子,还有接地不良等等,记得白版有过专门的帖子,不妨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整流管有冲击。
用LC滤波。大电容在电感后面。

谢谢版主指点。如果与第二级滤波电容并联,这样可以减少对整流管的冲击了吧?再则1N4007的工作电流可以到1A,短时间冲击一下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如果与第二级滤波电容并联,这样可以减少对整流管的冲击了吧?再则1N4007的工作电流可以到 ...

4007弱点,现在有些小厂生产的质量也不好,
用1N5408吧,3A还能抗折腾点。

反正这么大电容别用电子管整流

网友C:
首先为什么要增加?去噪音?没有噪音 说明原来的整流滤波可以 加它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7弱点,现在有些小厂生产的质量也不好,
用1N5408吧,3A还能抗折腾点。

好滴,换两个大点的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为什么要增加?去噪音?没有噪音 说明原来的整流滤波可以 加它干什么?

现在收音时交流声很大。由于条件限制又无法判断原先电解电容是否失效。并一个大电容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收音时交流声很大。由于条件限制又无法判断原先电解电容是否失效。并一个大电容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试试  没问题的  末极加电容  和整流管无关

网友:
第一级大电容滤波,晶体管行,电子管不行。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会使整流电子管内部打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收音时交流声很大。由于条件限制又无法判断原先电解电容是否失效。并一个大电容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需要一块指针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指针万用表。

红叶电子管收音机的焊点都是把线绕在焊片上焊的,很难拆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叶电子管收音机的焊点都是把线绕在焊片上焊的,很难拆开。

那个时候的电子管机器都这样。
用吸锡器,加一根的撬针(暂且这么叫吧)。

如果确定那个零件坏掉的话,可以在靠近零件端剪断,这样长的引脚留在机器上。
新换的零件针脚绕成弹簧状,套到老的引脚上,然后加锡。

这个方法牢固可靠,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时候的电子管机器都这样。
用吸锡器,加一根的撬针(暂且这么叫吧)。

谢谢指点。经验丰富啊。

网友E:
昨晚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上加装了大概40块钱买来的FM模块,才发现好音质得从源头抓起。调台过程中,几乎没有底噪,说明中短波的噪音,不是机器自己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晚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上加装了大概40块钱买来的FM模块,才发现好音质得从源头抓起。调台过程中,几乎没 ...

也可能是调频抑制了调幅的噪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是调频抑制了调幅的噪音呢?

我的意思就是调幅的噪音,和电源、功放部分关系不大,重点在中放6K4和前面的6A2周边找问题。明天过来给你看6U1变频的机子,那个效果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就是调幅的噪音,和电源、功放部分关系不大,重点在中放6K4和前面的6A2周边找问题。明天过来给你 ...

我是担心电源的信号带到前级去。期待明天看你的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指针万用表。

不是缺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就是调幅的噪音,和电源、功放部分关系不大,重点在中放6K4和前面的6A2周边找问题。明天过来给你 ...

如果机器本身无问题,那是中波的电磁环境造成的,现在中波噪音都大,玩中波机的心态始终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网友F:
怀疑原来的滤波电容?可以并联试试。如果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噪声肯定要大些,滤波用大些容量的无妨,原先容量的滤波就差多了,加大到470都可以,二极管能抗得住。

网友:
注意嘈杂声和交流声的区别!电磁环境恶劣造成的,加大滤波电容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的红叶电子管收音机已经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了,想加大电容试试能不能降低噪音。

那就要看是什么噪音了.如果是无信号嗡嗡的工频噪音可以改善!要是中波接受状态的嗡嗡声无效!

网友:
二极管整流的,随便加;加到1000U都没问题,反正整流二极管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原来的滤波电容?可以并联试试。如果改成晶体二极管整流,噪声肯定要大些,滤波用大些容量的无妨,原先 ...

请教:为啥晶体管整流噪音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为啥晶体管整流噪音大?

你想啊,首先压降就比电子管小很多,电压高了,放大量大了,噪声也会放大。加上现在的电磁环境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啊,首先压降就比电子管小很多,电压高了,放大量大了,噪声也会放大。加上现在的电磁环境这么差,,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