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路板放在电磁炉上面能否加热取元件?

楼主(2024-04-19):
有没有实操过的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垫块厚铁板才可以。

请亲自试验,电磁炉不能用厚铁板,因为电阻太小。

网友C:
先放一块铁板,然后才能才能加热。还没电炉加热方便

网友:
原理上就不可以。别瞎想了。电磁炉是靠感应涡流的电阻热加热的。电路板铜箔线条很不均匀,形成涡流环路的条件千差万别,加热会极不均匀。大概率是这地方都烧冒烟了那地方还冰凉的。

网友D:
用电陶炉试试,

网友:
  请先搞清电磁炉的加热原理!

楼主:
脑洞大开。。。。。如果不行,那ZVS感应加热可以吗?

网友E:
要导磁金属才能加热吧?

网友:
  请先搞清电磁炉的加热原理!脑洞大开与胆大妄为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啊

网友:
不可以如此行事,只能用大功率烙铁。

网友:
有些情况拿下来的元件是坏的

网友:
可以用老式电炉子试试

网友B:
可以,垫块厚铁板才可以。

网友:
含水银的玩意儿,小心摆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陶炉试试,

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一块铁板,然后才能才能加热。还没电炉加热方便

电炉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垫块厚铁板才可以。

原理是什么?是铁先热然后传递给锡?还是像ZVS那样感应加热?

网友:
还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F:
拆焊台和热风枪买不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什么?是铁先热然后传递给锡?还是像ZVS那样感应加热?

加热铁板,铁板热了,再加热电路板。调电磁炉还可以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亲自试验,电磁炉不能用厚铁板,因为电阻太小。

也没有那么厚,铁锅厚度就可以了。薄铁皮肯定不好用,会变形的。最好就是,2-3毫米厚度的一块不锈铁板,还可以用来拆LED灯的坏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铁板,铁板热了,再加热电路板。调电磁炉还可以调温度。

这样只能传热,空气早把热量散发了,没法解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焊台和热风枪买不起吗?

我想腾出2只手

网友:
即使可以,你就不怕拆下来的原件损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炉是啥?。。。。。

这就是电炉

网友:
PTC加热板和电磁炉不一样都可以空出两只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电炉

这个和煤气灶没区别吧,我是想:1.腾出双手  2.不加热基板3.加热金属焊点

楼主:
加热其他金属也没办法,不加热环氧树脂板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洞大开。。。。。如果不行,那ZVS感应加热可以吗?

电磁炉就属于ZVS加热,不过频率差别而已。
拆元件就是融化焊锡,但是电磁炉对焊锡融化作用应该很弱,否则炉内板子上的焊锡岂不化掉?
把线路板放电磁炉上,大概率因为铁材质过小~如元件铁引脚,变压器铁马甲等~而报错“未捡到锅”而停止加热,或者铁脚、变压器铁马甲等烧红其他无动于衷。

网友H:
我以前取下焊在主板上的CPU,是直接把坏主板放在煤气炉上烤。
就是在CPU下方的位置,把炉火开到最小烤主板,锡化掉后把CPU一提就起来了
如果其他位置还有元件想取下来,再烤这元件的下方,一边轻轻用镊子摇晃元件,一下就取下来了。而且由于隔着电路板,元件不会烧黑,也不会变形,至于温度可以用火焰的距离来控制,温度不够就近一点。
如果还想要电路板,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取元件了

网友:
如果用电磁炉,就等着放烟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取下焊在主板上的CPU,是直接把坏主板放在煤气炉上烤。
就是在CPU下方的位置,把炉火开到最小烤主板 ...

感谢感谢,我就是不想问电路板的烧焦味

楼主:
看来不加热电路板塑料,只加热焊点(目的取元件)的方法确实没有

网友I:
煤气灶可以

楼主:
煤气灶容易加热环氧树脂,我希望只加热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煤气灶可以

主要是希望只焊锡加热不伤环氧树脂

网友J:
电烙铁和热风枪,还有手机维修加热板,你让他俩干啥了。

网友K:
用电饭锅保温片可以,220v40w,tb有,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烙铁和热风枪,还有手机维修加热板,你让他俩干啥了。

电烙铁要牺牲一只手,电吹风损伤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电饭锅保温片可以,220v40w,tb有,几块钱。

太感谢了,这是高频加热还是物理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这是高频加热还是物理加热?

物理加热。。。。。。

楼主:
完美方案,不伤板

网友:
不如用电烤箱

网友:
        用电陶炉可以,电磁炉会直接把电子元件给毁掉。电陶炉就是老式的电炉上边加了个导热玻璃板。

网友:
不知道量有多大,量大了就采取汕头的做法,锡炉,或者更先进的设备。量少就热风枪,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导磁金属才能加热吧?

那为啥人家的锡和铜都可以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导磁金属才能加热吧?

理论上电磁感应加热是利用涡流来产生热量,只要是金属就可以被加热,无非是效率问题罢了,非铁磁性材料产生涡流的能力比较低,需要比较高的频率才可以被加热,此时由于频率够高,涡流会产生严重的趋肤效应,等同于电阻增大,铜铝主要靠这个原理来加热

电磁炉或者一些感应加热设备之所以规定只能用于导磁金属,是因为频率不够高,而非导磁金属加热效率低,设备可能会承受过大的自身损耗而损坏(实际上有保护电路,如果被加热物体不能吸收足够功率,加热就会被停止,比如家里的电磁炉如果不放铁锅上去,就会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人家的锡和铜都可以加热?

可以是可以,频率够高就行了,而且热效率不太高,在小功率设备上可以这么玩,大功率设备没有保护容易烧掉

网友:
电陶炉可以的,电磁炉不行

网友:
我用烤箱焊LED铝基板……目测温度,经常烤黄。
但是灯亮起来没问题,做个样品或者维修满足。
还有烤过后没法烤面包了,焊锡烟子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