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管收音机检波怎样接集成电路功放

楼主(2024-04-19):
锗管机想把变压器功放改成LM386,共用电源,锗管是正极地,386是负极地怎么弄都不成功,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信号是电容耦合,后级386正地,负地无所谓吧,加强电源退藕就行吧。,对交流信号来说电源正极等效为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电容耦合,后级386正地,负地无所谓吧,加强电源退藕就行吧。,对交流信号来说电源正极等效为地吧。

我意思是不管正电源负电源,电源端对交流信号都等效为“地”。

网友:
    把锗管收音部分看成一个模块,对外就只有3条线,即:正电源线,负电源线,信号输出线。
   同样,把功放包括喇叭也看成一个模块,对外也就只有3条线,即:正电源线,负电源线,信号输入线。
很简单,把这3条线对应连接就行了,供电电压必须相同!

网友:
供参考,自己去看

网友B:
牡丹IC944  IC942用的LA4100就是喇叭接正极的,这里不会发电路图,需要留邮箱可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牡丹IC944  IC942用的LA4100就是喇叭接正极的,这里不会发电路图,需要留邮箱可发给你。

看过了,问题不是喇叭接正极,OTL输出喇叭可以接正负二种,硅管机跟LA4100同样是负地不一样。

网友:
这样子,收音头为前级,新功放为后级,前级正极接后级正极,前级负极接后级负极,信号相连,关键是前级地与后级地之间接一只100-330uf电解,电解极性要跟随前级地与后级地极性。
采用集成块功放要注意电源供给能力,如有必要加大功放滤波电解容量。

楼主:
OK,还是书上的权威,我是用了2个18650电池加了一个PNP管的稳压,就是正极相连,负极一个负6V供前级,一个负7.5供功放。还有信号线的另一根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还是书上的权威,我是用了2个18650电池加了一个PNP管的稳压,就是正极相连,负极一个负6V供前级,一个 ...

386分几个档次大部分可以工作在12V,两串18650加PNP管稳压多余了。(您的这种只能算电子滤波器,压差太小)

网友:
LM386两个输入端,②直接接电源负极,③注入信号,不能像LM4871那样把接地的输入端改接电源正极,因此,锗管收音机改LM386必须保留音频前置放大级,前置放大器集电极供电直接取自电源负极,即可把输出信号转为负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