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电机控制的吗,这个直流电机分类不知对不对

楼主(2024-04-19):
有做过电机控制的吗,这个直流电机分类不知对不对

网友:
似乎有些混乱,还有交叉

楼主:
应该把步进电机单独提出来,毕竟结构都不一样

网友:
步机电机定子绕组是2,3,5的倍数.2相,3相,5相步进电机.

BLDC, 一般是无刷电机, 不会是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单独一类。

BLDC和伺服马达都归到永磁同步电机大类下面。而恰恰这类电机属于交流电机范畴了,虽然驱动电源可能是直流电。正因如此,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也可称为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