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SK241做跟随器问题。

楼主(2024-04-19):
想制作一个低电容的电压跟随器,做为小信号测量时候的前端用,减少电缆分布电容的影响。

按照上图实验的结果,小信号下传输系数都好,当输入信号有效值到1V的时候传输系数就下降。输出电压比预想的小5%。请问各位老师是2SK241不行吗?还是电路有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24-4-20 14:55):
请各位老师移步26楼,指导一下用晶体管重新试验的结果

补充内容 (2024-4-21 11:37):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尝试换了几个2SK241,经过测试已基本满足要求,虽然传输系数不如9014射极跟随器,但阻抗更高一些。

网友A:
電路沒大問題,R1應并聯一個旁路電容器,否則分壓器效應在大信號時影響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沒大問題,R1應并聯一個旁路電容器,否則分壓器效應在大信號時影響會很大。

试过并联电容,没有区别。请教2SK241用在这里是否恰当,我选择这个管子因为看好它输入电容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并联电容,没有区别。请教2SK241用在这里是否恰当,我选择这个管子因为看好它输入电容很小。

輸出電壓小5%很正常,場管做跟隨器的電壓增益就是百分之九十几。輸入電容大一點也無妨,自舉作用可以提升1/(5%)倍的輸入電阻,同時電容降低到0.05倍,這不需要過於拘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電壓小5%很正常,場管做跟隨器的電壓增益就是百分之九十几。輸入電容大一點也無妨,自舉作用可以提 ...

这个电路实测增益不高,不过电压增益多少不重要,只要是恒定增益就行。
问题是电压增益在稍大信号时候变小,我希望在1.2V有效值内增益不变,实测在0.8V以内都很好,但输入到1V时候增益比小信号时候小了5%,这个电路就没法用。不知道是不是和2SK241管内栅极有保护二极管有关,或者我买的2SK241是假的。

网友B:
频率有多高?运算放大器不香吗?

网友C:
试试人源极直接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有多高?运算放大器不香吗?

多谢指导,频率不高20M吧。请教什么运放比较合适?我想用AD812(因为它便宜)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人源极直接输出信号?

试过,也试过给电阻并联电容,问题都一样。就是当输入有效值到1V的时候,增益和小信号时候相比变低了.

网友D:
1.2V还算小信号吗?如果太高导致增益变化,那前面加个无感衰减器,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频率不高20M吧。请教什么运放比较合适?我想用AD812(因为它便宜)不知是否可以?

20MHz还是用管子吧。

网友:
小信号FET跨导不如BJT高,做跟随器时电压损失大些是自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还算小信号吗?如果太高导致增益变化,那前面加个无感衰减器,应该可行,

我这个打算当作有源探头用,前面就直接测试点,为减少连线电容对前面的影响。

网友D:
用恒流源代替源极电阻,这样FET的Id不受信号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恒流源代替源极电阻,这样FET的Id不受信号源影响,

多谢指教,我回头抽空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并联电容,没有区别。请教2SK241用在这里是否恰当,我选择这个管子因为看好它输入电容很小。

既然你制作的电路要考虑其分布电容的影响,推测其可能高频信号,你发图采用的是什么结构的电路,看不出来。建议你采用共栅电路结构,其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较高,常用于高频电压放大(有良好的电压放大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制作的电路要考虑其分布电容的影响,推测其可能高频信号,你发图采用的是什么结构的电路,看不出来 ...

楼主是用来做探头的,那么就需要高阻抗非常小的电容。
如果探头阻抗太低,就会干扰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再次的看了下该电路,应当说是共漏级电路结构。2SK241属N沟道结型管,当小信号正常,但将信号电压增加到1V时,其RL上的信号电压就下降5%,根据其该管的工作特点,当其漏极电压一定时,如栅极电压调大(1V),其耗尽区导电沟道就变窄,漏极电流就越大,其在该电路源极电阻R1上的压降就变大,其RL上电压就变低。个人认为:上属电路的工作状态设计的不合理(直流工作点,该管的特点,即转移特性和输出特性),导致出现上属问题。

网友:
栅极加个上偏置电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实测增益不高,不过电压增益多少不重要,只要是恒定增益就行。
问题是电压增益在稍大信号时候 ...

2SK241假货的确不少。能否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实测增益不高,不过电压增益多少不重要,只要是恒定增益就行。
问题是电压增益在稍大信号时候 ...

恆定增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yun放,也有個增益誤差的問題。這種要求不是十分高的跟隨器,普通的中增益yun放就很好了,只要頻率特性能跟上。

网友:
还是要看一下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K241假货的确不少。能否发个图片看看。

淘宝买拆机最便宜的,1块钱1个。试了手机照那么小的不清楚。
试在收音机上本振代替2SK19,跨导肯定比2SK19大,振荡过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拆机最便宜的,1块钱1个。试了手机照那么小的不清楚。
试在收音机上本振代替2SK19,跨导肯定比2SK ...

拆机的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正品。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字体——“2”跟“Z”差不多,“4”上面是开口的不是封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实测增益不高,不过电压增益多少不重要,只要是恒定增益就行。
问题是电压增益在稍大信号时候 ...

你好,

我认为这是由于241的非线性而造成的。当输入电压升高时,电流增加,D极电压下降,造成增益下降。即使未到削顶,也已弯曲。跟随器仅仅是在线性工作范围内能真正做到“跟随”。

要想减小此现象,可以试试减小RL数值,让241实际工作电压提高。或者在未超过极限的情况下,提高供电电压。

供参考。

注:未看完其它回帖。如有重复请谅解。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重新试验了一个用晶体管的电路,用9014是考虑它的放大倍数很高,有利于提高输入阻抗,经过简单测试效果不错。
哪位老师指教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容和输入阻抗大概多大?用在20兆以内的频率是不是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重新试验了一个用晶体管的电路,用9014是考虑它的放大倍数很高,有利于提高输入阻抗,经 ...

假如9014的hfe為100,下級輸入電阻足夠大可以忽略的話,那麽這個電路的輸入電阻可以近似認爲是1M//(3.9K*100)=280.6K。

网友:
你这个是零偏电路,那么栅极输入电压范围的大小,就跟IDSS的大小关联,想大点,就要筛选IDSS电流最大的,比如大于等于10毫安的。

网友G:
应该属于动态范围不够,或者说静态电流不合适,尝试调整RL增大静态电流看看如何,以电路图数值,即便15伏全部加在RL上也就不到4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属于动态范围不够,或者说静态电流不合适,尝试调整RL增大静态电流看看如何,以电路图数值,即便15伏全 ...

对。一楼电路采用自偏置方式,虽然通过自举提升了输入阻抗,但动态范围受限(其最大线性摆幅会受那只330欧电阻压降的限制)。

把一楼的电路改为固定偏置方式,应该就可以解决此问题。具体是:

1、用2只合适的同值电阻(比如10k)串联后跨接在电源与地之间。

2、把1M电阻的接输出的一端断开,改接到前2只电阻的中点。

3、把330欧电阻拆除、并用导线代替。

4、如果想降低电源引入的噪声,可在2只电阻的中点接一只电容到地线做退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