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尼康D50相机问题

楼主(2024-04-19):
配的28-80头,拍摄微距距离被拍物品距离小于20厘米相机不工作,远一点才可以拍摄,相机是设置在微距挡,镜头相机都有灰,看看成像效果,在就是这机器菜单都是英文,有中文功能菜单吗?

网友:
每个镜头都有最近(短)工作距离,28-80头应该是0.5米。微距档也是如此,这不是问题。
到底是以前的产品,看你拍出的效果,和手机拍照效果有一拼,——数码味很重。

网友:
拍摄微距距离被拍物品距离小于20厘米相机不工作,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你在广角焦段,或许还可以工作。如果在50以上的焦段,那20厘米肯定不会工作。

网友A:
微距不是说凑的近就是微距了,正经的微距镜头都是追求尽量离被摄物。因此,微距镜头焦距都比较长,一般都在90-105,长的还有180毫米的。一是防止工作时镜头意外碰到被摄物。二是镜头离被摄物太近,镜头容易把阴影投到被摄物上,布光也非常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距不是说凑的近就是微距了,正经的微距镜头都是追求尽量离被摄物。因此,微距镜头焦距都比较长,一般都在 ...

你的说法不够严谨,微距镜头主要就是为了可以凑近物体拍摄,从而可以充分发挥镜头高超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我的105微距头,最近拍摄距离是29cm,这还是物体到焦平面的距离,实际上镜头前沿到拍摄物体也就几厘米的距离。
楼主说的微距是镜头的附带的功能与专业的微距镜头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不够严谨,微距镜头主要就是为了可以凑近物体拍摄,从而可以充分发挥镜头高超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 ...

我的镜头是28-80

网友:
你把镜头的型号网上查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距离过小,无法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过小,无法对焦。

网友D:
我有一台35-70镜头,留着玩的。微距不如卡片机,这是正常现象。这老相机拍照片不需要后期 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35-70镜头,留着玩的。微距不如卡片机,这是正常现象。这老相机拍照片不需要后期 效果非常好。

体会很深的,微距根本不能和卡片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