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怠速范围是多少啊

楼主(2024-04-19):
我的车子查看怠速在740-780之间跳动 不知道正常吗?热车怠速感觉车子比行车时震动大

补充内容 (2024-4-20 08:27):
车子是14年的北斗星 1.4排量

网友:
一般怠速在800左右。

楼主:
会跳动吗 我这个跟万用表有底数一样 数字在740-780之间跳动的,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跳动吗 我这个跟万用表有底数一样 数字在740-780之间跳动的,算正常吗?

我接触的车不多,我自己只开过两台车,怠速都挺稳的。
转速表针在停车的时候,都指在800那里,基本不动,至少肉眼看不出动。

网友:
at 转速高
mt 650转

网友:
翼虎13款,2.0T,冷车启动过1000转,过一、二分钟下降到800转左右。
这款车虽然声音不太大,但还没有重复发动过。
以前的伊兰特头几年经常重复启动,怠速的震动感觉不到。

网友:
车久了怠速不稳先清洁节气门和怠速电机

网友A:
转速表能肉眼看到抖动就是怠速不稳,建议检测火花塞、高压包、空气滤清器、节气门和油路。

网友:
老飞度冷车启动1500转,等水温慢慢起来了怠速也下来了,正常是650到800转,不是电子节气门,还是老式的拉线式的,有一个怠速阀是要冷却液通过感知水温再发送信号给电脑控制怠速阀开度

网友:
跳动肯定不正常,先确认你是不是来回踩刹车了,玻璃升降了,打方向了,这些都是需要动力驱动的,甚至电瓶亏电、发电机有问题、电瓶的接地线接触不好都能影响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表能肉眼看到抖动就是怠速不稳,建议检测火花塞、高压包、空气滤清器、节气门和油路。

转速表倒不明显 是用的蓝牙模块接电脑接口在手机上看的 ,忘记说了 车子是14年的北斗星 1.4排量

网友B:
k14b的北斗星发动机很平顺,冷车1000上下,水温正常后的怠速大约800上下,检查下发动机爪减震。

网友:
不要慌,问题不大,。,

网友:
今早特地看了一下我的大众EA211发动机,送孩子回来后,停车位后观看发动机数据,怠速在694-710之间变化,大部分时间维持在700吧,还算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4b的北斗星发动机很平顺,冷车1000上下,水温正常后的怠速大约800上下,检查下发动机爪减震。

差不多是这样,回头看下发动机脚

网友:
怠速不稳可能会有很多原因,机脚不好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机脚不好会造成振动大,起步时震动响声都很大,应该很明显能察觉到。鉴于足够车到现在已经10年了,怠速不好最可能的原因有几个:1、节气门或怠速马达脏;2、火花塞不好了;3、汽油泵电机不好了,汽油压力不足。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LZ挨个检查一下吧,遵从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

网友:
怠速是有区间的

网友:
我是2016年的北斗星X5,现在一切都好。怠速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