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唱机的放大电路板,哪位大佬帮看看

楼主(2024-04-19):
感觉这个电路不错,想做个玩玩,但是发现第二个三极管BC148的集电极电阻好像没标注参数,那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少呢?哪位老师会计算的?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个管子的基极发射极怎么是短路的。

网友B:
1K~5k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管子的基极发射极怎么是短路的。

这个可能是印刷错误,电阻反馈到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5k      左右

谢谢,有啥依据或计算公式吗?

网友C:
BG2工作电流取1毫安,负载电阻取4.7K到5.1K

网友D:
这个电路,做出来,成本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做出来,成本多钱??????

有时候这个东西是一种情怀,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2工作电流取1毫安,负载电阻取4.7K到5.1K

谢谢老师

网友E:
粗算了一下,第一个管子的工作点不对,集电极电阻太大,减去第二只管的Ib2所需后,Ic1仅有十几uA,几乎濒于截止,可以说,这电路未经实作验证。
建议去收扩机电路图集中,找实例机型仿制。当然,您也可用实作来验证真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算了一下,第一个管子的工作点不对,集电极电阻太大,减去第二只管的Ib2所需后,Ic1仅有十几uA,几乎濒于 ...

感谢老前辈老师的耐心回复,此电路出自《音频电路锦集》,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电路,出自于李应楷的《高保真扩音机制作》,此电路24V供电,您看看这个图,我想用于12V供电,加多大的降压电阻合适呢?

楼主:
另外,老前辈及其其它老师有好的参考书籍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老前辈及其其它老师有好的参考书籍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了

您好!过去用这种两管级联电路的原因,是为了取得高输入阻抗,以适应晶体拾音器的唱机输出。有个缺陷,大信号过载能力差。
现在场效应管很便宜,输入阻抗高,噪声低,电路简单,远比两管级联电路性能好。
电路形式是根据整机性能要求而定,并非越复杂越好。故障几率与元数量成正比,量体裁衣,度量很重要。
李应楷的《高保真扩音机制作》,我没有。前级供电取于后级供电,电阻的取值就是欧姆定律。前级的输出阻抗,应小于后级的输入阻抗。
推荐参考《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王新成著 一书。

网友F:
这个同极型复合放大电路,在四十年前很流行,主要原因是爱好者得到的3DG6贝它低,耐压也低,复合放大勉强凑合,肖松林推荐的电路还加了射随器。
该电路源自英伦杂志,适合电磁唱头,要求耦合电容漏电小,管子噪声低,电源要干净,最好加滤波器,弄个铁质屏蔽壳,屏蔽线缆,这些对现今来说小菜一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过去用这种两管级联电路的原因,是为了取得高输入阻抗,以适应晶体拾音器的唱机输出。有个缺陷,大 ...

感谢老前辈老师的指导,确实我用这个电路,就是想做个陶瓷唱头的前级,因为陶瓷唱头输出阻抗高,而且这个电路适用于不同唱机,觉得不错,用射极输出也可以,用场效应管也可以,有时候对老电路觉得有情怀,觉得那个味道很亲切,当然也要用老管才有这种感觉。感谢您的回复和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同极型复合放大电路,在四十年前很流行,主要原因是爱好者得到的3DG6贝它低,耐压也低,复合放大勉强凑 ...

感谢您的回复,我确实想用这个做个陶瓷唱头适配前级

网友G:
我从马兰士1250功放上拆了一个唱放电路板,一直想找个小盒子做个单独的唱放的。下面是维修手册上唱放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从马兰士1250功放上拆了一个唱放电路板,一直想找个小盒子做个单独的唱放的。下面是维修手册上唱放电路图 ...

也个很高级,分立件搭出运放模型,效果胜过运放,要知道管子型号又搞到才行,不然那些补偿全白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从马兰士1250功放上拆了一个唱放电路板,一直想找个小盒子做个单独的唱放的。下面是维修手册上唱放电路图 ...

感谢这位热心朋友提供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G:
老外很多老设备的资料都提供全套的图纸和BOM表,这个唱放板子的BOM表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外很多老设备的资料都提供全套的图纸和BOM表,这个唱放板子的BOM表如下

谢谳啦!太热心了,点赞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谳啦!太热心了,点赞

本坛的热心人是很多的,真是值得点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坛的热心人是很多的,真是值得点赞的.....

是的,谢谢各位路过朋友和老师

网友I:
论坛有一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电子版,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当然我觉得集成的要好一些比如论坛: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77357

网友J:
不计算,直接实验也可以。

只要满足第二个晶体管集电极静态电压在5V左右(DC10V供电)

网友G:
找到了马兰士1250唱放板实物,拍照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了马兰士1250唱放板实物,拍照供参考。

感谢感谢,这份热心太让人感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坛有一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电子版,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当然我觉得集成的要好一些比如论坛:http ...

谢谢。这个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计算,直接实验也可以。

好的,谢谢,主要是要会计算

网友K:
在《立体声》有一类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坛有一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电子版,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当然我觉得集成的要好一些比如论坛:http ...

谢谢,好的,我以前以为一样,现在才明白陶瓷唱头和电磁唱头就是两种不同的东东,得因材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立体声》有一类似的图

谢谢这位热心朋友,论坛上能遇到有你们真的感觉太好了

网友:
最早看到类似的电路是肖松林的OTL功放。
最近按这个图就搭了这个前置,感觉音质不咋的,比电子管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G:
我查了马兰士1250手册关于POHO的描述,其中文意思大致如下:采用差分输入晶体管对的低电平唱机放大器具有容纳多种唱头而不致过载的能力。此外,它能够在不牺牲低输出唱头所需的高灵敏度的情况下实现其过载能力。该放大器主要由差分输入晶体管对、发射极跟随缓冲级、高增益级、发射极跟随输出级和特殊的对称双极电源组成。这导致非常高的输入过载能力为300mV。由于大多数唱头的最大输出不会超过40mV,所以唱机放大器具有足够的余量(超过16dB)。该放大器使用了100%的直流反馈,使其极其稳定。负反馈网络中精心挑选的元件设定了闭环增益为40dB,并建立了精确的唱机(RIAA)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查了马兰士1250手册关于POHO的描述,其中文意思大致如下:采用差分输入晶体管对的低电平唱机放大器具有容 ...

這個翻译对这个电路的评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