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时好时坏的电源

楼主(2024-04-19):
一个12伏电源,时好时坏,也就是有时有输出,有时无输出,但是大部份都没输出,打开后测交流有输入,但是测310伏的时候,电源好像被触发一下,起动了,有输出了,拔掉电源再插上,又不行,然后再测310伏时,又像被触发一下,又有电了,真是奇怪,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不起动原因一般就是主供电,二次供电二极管 ,电容,于是我重点查二次供电,查了一下主供电电阻,二次供电二极管,都 是好的,然后把二次供电上是电容,50V47UF电容测下来量了一下,发现只是26UF了,于是赶紧找了一个68UF的电容换上,故障排除

打开盖是这样的

打开盖是这样的

芯片是3843

芯片是3843

网友:
铝现在是6块钱一斤

网友:
巧了,有一个19V的笔记本电源,,迷你白光电路装里面一直作为烙铁电源使用。前2天,发现烙铁发热不足。

拆开,电路和楼主的类似(3843的)。空载19V,插烙铁芯,就降到5V。检查发现也这个47UF电容坏,外观都一样的。找了一个47UF固态电容装上,恢复正常。

网友:
跟着高手们学习技术

网友A:
是电容靠近散热片太近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靠近散热片太近了吗?

靠热源太近肯定有一些影响,可能是损坏的因素之一。

我那个19V电源1996年买笔记本的随机电源。老化失效。

网友:
电容是故障多发件

网友:
换成105度耐高温电解电容。普通电解电容靠近散热片,很容易干枯失效。
有时间的话,最好把其它电容也测量一遍,衰减严重的通通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热源太近肯定有一些影响,可能是损坏的因素之一。

我那个19V电源1996年买笔记本的随机电源。老化 ...

二十多年的质量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年的质量非常好了

不一定。。。。。。如果24小时连续在线,可能也就2-3年的样子吧!

1,这个电容失效容易出现故障现象。其他电容可能也在减少过程中,但不会过早出现故障现象。
2,这个电容质量可能比其他电容差。

网友:
这颗电容紧挨着散热片,老化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