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2电位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4B2机壳的电位器要设计到顶端,但是看安装图电位器的最下边的端要接地,不是开关脚,我的问题是安装图上是从最后的检波中周处接地到电位器下端,但是距离电位器较远,可以就近让电位器下端接地吗,还是非得从检波中周处接地?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信号回路,没法笼统地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

如果电位器端接的是功放部分的地,基本上没问题,否则最好与检波后的信号一起走,避免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信号回路,没法笼统地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

如果电位器端接的是功放部分的地,基本上没问题 ...

比如牡丹944A的电位器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牡丹944A的电位器部分

你这么讲我是无法回答的,我搞不清楚你的重点在哪里,不如拍个实物照片说一下要求。

网友B:
基本没问题,自己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问题,自己实验一下。

那是远处从检波处接地还是就近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