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路,出锅拉~~~~

楼主(2024-04-20):
俺依葫芦画瓢,整了个充电电图【抄的】

请教各路大仙,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吗,各电阻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影响到充电电压与电流的啊。

对了红框中的三极管,功率上吃得销吗,会不会炸。

网友A:
电路有点复杂,还没说充何种电池。

网友B:
成熟且经过时间考验的电路,尽管抄,只要元件参数接近,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点复杂,还没说充何种电池。

单节PB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熟且经过时间考验的电路,尽管抄,只要元件参数接近,没问题的。

Q4原为2SB1033,这管子难找。画图随便整了个PNP的。

不知与2SB1033参数接近的管子是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Q4原为2SB1033,这管子难找。画图随便整了个PNP的。

不知与2SB1033参数接近的管子是哪些。

单节PB电池的充电电压好像还要高一点吧,你去查查;2SB1033可代用的管子不少,2SA1015肯定不行。

网友:
LED1影响充电电压,电流应该是手机充电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