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赠送波段开关

楼主(2024-04-20):
该信息已经过期
免费向网友送波段开关
1、加微FM_888HZ,注明:领波段开关
2、小黄鱼也可联系

有几十个,旨在交友每人限送一个。
多少刀多少掷多少层不太懂,欢迎网友教我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单层12个触点,是不是叫1层1掷12刀?假如1-6触点短接,那是不是叫1层1掷7刀?
完全错了!!!!!!

比如单层12个触点,是不是叫1层1掷12刀?假如1-6触点短接,那是不是叫1层1掷7刀?

简单说,刀是活动的,掷是固定的。刀可以连接掷,掷与另一个掷不连接。

单层12个接线点。如果能转动11位置,只有一个活动的金属片。就是1刀11掷(刀可以分别和11掷连接)。如果是这样的双层。那就是2刀11掷

单层12个接线点,如果能转动3个位置,有3个活动金属片,就3刀3掷。如果是这样的双层,那就是6刀3掷

12刀1掷,要有24个接线点,12个活动金属片-----刀,12个固定不动的接线点------掷

网友A:
层:图里的五个开关都是两层, 触点分布在两片绝缘片上
掷:拧动旋柄,有几个档位就是几掷.
刀: 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触点总数)/(掷+1)的值就是刀.
       图里的开关都有24个触点,如果有两个档位,那就是8刀,如果有3个档位,那就是6刀,如果有5个档位,那就是4刀,如果有11个档位,那就是2刀
      刀不跨越层,两层的开关,刀数必为偶数.所以图中的开关不可能是7掷3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图里的五个开关都是两层, 触点分布在两片绝缘片上
掷:拧动旋柄,有几个档位就是几掷.
刀: 一般情况 ...

感谢,另外还有人问挡,挡和掷一样吗?

楼主:
但刀还是很难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刀还是很难理解

可见年轻。年轻真好。

刀闸,闸刀开关。

三相 三刀双掷开关,刀闸。

由此,那些波段开关,虽然没有了刀的样子,也就叫几刀几掷,几层几位等。

楼主:
这个形象!

楼主:
掷是触点不互通但联动组数。刀是互通触点组数。但实际中我见过好像比这个复杂的,有的触点是短路连接的,根本说不清多少刀。

楼主:
比如单层12个触点,是不是叫1层1掷12刀?假如1-6触点短接,那是不是叫1层1掷7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见年轻。年轻真好。

图上的开关
双刀单掷---------------4个接线点
三刀单掷---------------6个接线点

看双掷的,

双刀双掷   -------------------6个接线点
3刀双掷-----------------------9个接线点

网友:
谢谢您对本专区的参与和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