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周问题

楼主(2024-04-20):
手里有4个未使用过的中周,个人水平有限,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看书又看不会,请教一下大家这4个中周能组合起来吗,还有这几个中周颜色的排序,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7311975005483270372&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538887795637431270&skey=@crypt_7.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2760528863422458031&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7095734041848492853&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7980471171370537169&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1535659413568983410&skey=@crypt_.jpg

网友:
LTF-2-3振荡,TTF-2-1第一中周,TTF-2-2第二中周,TTF-2-9第三中周,三个中周都是配200pf电容。

网友:
LTF-2-3是本振线圈,配270或250双联。

网友:
一般振荡线圈用黑色磁帽,不过用表测同侧3只脚互通的是中周,2只脚与3脚侧的一脚互通是振荡线圈。

网友:
我以前买过TTF-2-1/2/9中周,我查书本上的数据这中周底部应该是200pF电容。可是卖家给的数据中周底部的电容是180pF。后来再买中周,干脆不配电容了,卖家说现在新出的中周底部电容需要另外买。那瓷管电容比贴片NP0贵,还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pF谐振电容应该已经内置了,楼主没拍底部照片。

这种中频变压器是外置电容

网友:
这正好一套完整的中周。

网友B:
       是外形尺寸10mm*10mm的中周一套,确切说是中波段的一套,黑帽的是 LTF-2-3是中波段本机振荡线圈,其余的是中周,普通中周不分波段中短波共用,顺序依次是TTF-2-1白帽;TTF-2-2红帽;TTF-2-9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外形尺寸10mm*10mm的中周一套,确切说是中波段的一套,黑帽的是 LTF-2-3是中波段本机振荡线圈,其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不会了我在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