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4.20微距【7512中周】里的【微调空气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4-04-20):
军用短波收信机【7512】里面的中周是个大个儿!机器里一共有3个中周。

锯开发现,每个中周里面都有2个【微调空气可变电容器】!里面的线圈的个头也特别大!

【微调空气可变电容器】都是铜制的,现在看起来还是光亮如新!

网友A:
最高级别的元件用料确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级别的元件用料确实牛

铜的,不是电镀上去的 !

网友:
小零件特写,太棒了!

网友:
春节期间在咸鱼上买了三个硕大的7512中周,7512空气电容、7512波段转换开关组件.星版的照片正好看到了中周的内部结构,用料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的,不是电镀上去的 !

老元件用料就是实在,影像拍的好

网友:
老件现在只能看看了。现在不能这么做了、

网友B:
为了拍照展示给大家,把好好的中周解剖真替星老惋惜

网友:
军品就是不一样,不计成本,只要做好就行,那点铜不是成本的考虑

网友C:
军机用料就是不一般,这么长时间了还金灿灿的。难道您把7512拆了吗?

网友D:
当年的军用品用料“超猛”,“偷工减料”几无可能。谢谢W老分享。

网友E:
军用品质量绝对好,甚至铜质镀金也有可能。

网友F:
照片拍的特别清楚

网友G:
很少看见中周里有这样的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拍照展示给大家,把好好的中周解剖真替星老惋惜

[7512]里有3个中周,锯开2个,还有一个不知去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军用品用料“超猛”,“偷工减料”几无可能。谢谢W老分享。

军用短波收信机,某种意义来讲,有关战争的胜负!不敢元件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军机用料就是不一般,这么长时间了还金灿灿的。难道您把7512拆了吗?

以前在回复的贴子里说过,2台【7512】,屋里没有地方放,给朋友不要,拆了一台,留下一些电子元器件!那个大3连可变电容器也拆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军用品质量绝对好,甚至铜质镀金也有可能。

铜质镀金不镀金,锯开可变电容器的片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少看见中周里有这样的微调电容。

一般的收音机里的中周用【磁芯】调节【频率】4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拍的特别清楚

谢谢!

照片里的物件【虚实】结合。

网友:
军机用料就是牛

网友:
        一个军用机器上的普通电器元件在您的镜头下竟然成了这么漂亮的画面,宛如一件艺术品,不简单,赞一个!
        军用品机器不论从元件制造还是在在亚太工艺上都堪称一流,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
过去的军机用料确实好,但就是太笨重了,战场携带或移动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