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接地就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20):
一台老旧茶花6j1收音机,看起来维修过换过电解,到手正常声音大,但中频不在465,于是简单统调了一下。

调试时老发出卡卡声,一会声音就变小了。排查发现变频管附近一个0.047uf的老电容断腿了,于是补上,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现在是正常音量时,底噪很小,能收台,声音也很小,但是触摸天线输入端,有较大声音,用金属触碰电路地,也会有较大底噪,测量天线又是通的,不知道该如何排查了。

网友:
搬家或者到公园,山上去试。

网友:
收台少就是灵敏度低,可以在电灯电源线缠绕一段导线再绕到收音机上,台就多了;声音小就是放大量不够,可以换上放大倍数高的管子,或者接上功放,声音就大了。

网友:
触摸天线输入端,有较大声音-----人体感应大,应该是没有统调好!

网友:
要测量变频中放这些三极管的电流是否偏小了

楼主:
回楼上各位,问题找到了,是可变电容碰片了

空气可变拆下清洁并校正后,装回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目前就是,大部份的频段可以正常用,但在可变电容最大时,也就是频低的时候,发出扑扑自激的声音,此时隐约可以收到信号发生器用来校准的信号,也就是说振荡应该是起来了,而可变电容用万用表量过没有碰片了,有人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问题找到了,是可变电容碰片了

空气可变拆下清洁并校正后,装回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能中频高了,和最低接收频率相近,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中频高了,和最低接收频率相近,会出现这种问题,

中频校到了465khz

但是我在用信号发生器调节频率范围时,发现隔一段就出现的镜像比较明显,会不会某个镜像和中频吻合导致……

网友B: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和刻度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和刻度有误差

我后来量了一下变频级的电流0.5左右正常,又统调了一下低端,就是改变了一下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好多了

镜像的问题我很困惑,正常的好收音机,一般信号发生器从530-1600之间改变,可能会隐约收到两个很微弱的镜像

但我在打理某些旧收音机时,会收到很多个强度都不弱的台,特别是从1500-1600之间反复出现,给标定频率范围造成不小的困扰

网友:
有些是双联可变电容接触电阻大了,本振和天线通过双联可变电容公共地耦合了。你可以用一根线压在双联拨盘固定螺丝,直接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