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微型“台钻”上下滑动

楼主(2024-04-20):
钻头的轴向上下滑动是否灵活是个关键。下压,和提升电机的力应该尽量靠近滑动轨道的轴线,才能尽量减小滑轨轴线扭转力。下压力作用在A点和B点效果是不同的?

补充内容 (2024-4-21 15:37):
问题基本找到了,基本不是电机固定铁板的刚性问题,还是钻头和电机轴安装的同心度不好。由于没有钻头卡,用纸条卷钻头反复调节同心度,情况有很大改善,木板钻2毫米,1毫米孔基本正常,噪音大大减轻。

网友A:
你这钻夹头是固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钻夹头是固定死的?

M5螺丝钻钻头直径的孔焊锡焊上,可以焊几种不同钻头。内孔M5螺纹上口正好拧在电机轴头上,下口拧焊上钻头的M5螺丝

网友B:
太靠近,操作空间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靠近,操作空间受限

问题基本解决,可以钻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5螺丝钻钻头直径的孔焊锡焊上,可以焊几种不同钻头。内孔M5螺纹上口正好拧在电机轴头上,下口拧焊上钻 ...

你这样中心直吗?去买个夹头也不贵啊,同心度好而且方便好用。你这样的钻头就是一次性的了,很不方便,结果还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中心直吗?去买个夹头也不贵啊,同心度好而且方便好用。你这样的钻头就是一次性的了,很不方便, ...

没有合适的,我也不会网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