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示波器的疑问,怎么看在类正弦波上的两路差分信号?

楼主(2024-04-20):
想看一下两路CAN信号的波形失真度或者干扰等,但是差分信号是载波在一个类似正弦波上的,放大以后波老是上下乱跑没法稳定在屏幕上显示,偶尔暂停一下抓到波但是没法看动态实时的两路差分信号波形,应该怎么弄呢?

幅值放大后两路波一直在动

幅值放大后两路波一直在动

两路信号类似正弦波,差分信号是有效信息。

两路信号原始波形

两路信号原始波形

准备在屏幕上稳定显示的波形

准备在屏幕上稳定显示的波形

网友A:
没听说can信号是承载在正弦波上的。你是地线没接好吧?

楼主:
对,当时确实悬着,我再去弄弄

网友B:
如果你是用两个单端探头测量CANH和CANL然后用示波器的math功能合成为差分信号的话,CAN收发器必须和示波器共地,因为这样测量本质上是测量两个共模信号,如果不共地的话两个探头会各自引入工频干扰,当两个探头引入的干扰幅度和相位不同时,表现出来就是参考点以工频变动,也就是你说的叠加在一个正弦波上,你把CAN收发器的地接到示波器的地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有差分探头的话就不需要共地,差分探头自身会提供一个共模电压来完成差分信号的承载

网友C:
参考下485差分信号,单通道探头,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示波器电源线fg悬空),can差分信号应该也是类似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485差分信号,单通道探头,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示波器电源线fg悬空),can差分信号应该也是类似的吧 ...

示波器时间超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时间超前了

这个示波器上的rtc跟闹着玩一样,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上的rtc跟闹着玩一样,差很多

羡慕有这么好的条件啊,申请入手泰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没有完全悬空,跟真大地有共模电压,这时候需要接CAN的地。

是的,接的壳,没有接0V。但是接0V后干扰有点大,需要找机会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can信号是承载在正弦波上的。你是地线没接好吧?

地线是接的外壳,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接CAN地方式,周围有800V的直流高压,试过用引线结CAN地但是波形非常杂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两个单端探头测量CANH和CANL然后用示波器的math功能合成为差分信号的话,CAN收发器必须和示波器 ...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车间里的插座是没接地的,也就是示波器没有接地,是双探头的夹子接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485差分信号,单通道探头,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示波器电源线fg悬空),can差分信号应该也是类似的吧 ...

没太看明白您的操作, 意思是让我只看CANH或者CANL一路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您的操作, 意思是让我只看CANH或者CANL一路的波形?

差分信号,可以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就是说不接信号地,示波器地和探针直接测量L和H,单通道显示出来的就是差分信号

网友A:
楼上有很多人说用差分探头不需接地。这是错误的。
我用过很多差分探头,都有地线。手册也说明必须接地再测。
与单端探头唯一不同的是,允许接地线环路大些。
不接地的话,轻则超出共模范围信号失真,重则烧毁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很多人说用差分探头不需接地。这是错误的。
我用过很多差分探头,都有地线。手册也说明必须接地再测 ...

差分探头在被测信号完全隔离的的情况下是可以不接地的,比如你用差分探头测量一个变压器的次级,这时候差分探头会提供一个共模电压

但是如果没有做到隔离,又没有接地,那么差分探头上的地会通过未隔离的环路连接到被测信号的地,环路可能导致探头的地(参考点)异常,这个异常可能是参考点引入干扰,比如楼主的情况,也可能是参考点被提升或降低电位,也就是你说的共模电压超限

不过完全隔离的情况下,用单端探头也是可以测量的,只是探头端的共模干扰无法抑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