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电,充电无反应,该怎么拆修它呢

楼主(2024-04-20):
只能拆到这个样子了,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拆卸开来的呢?^_^

楼主:
手电上的Logo

网友A:
有密封胶圈的地方都是可以拆开的。

网友B:
我的手电开关坏了,正好全拆开了里面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你可以参考分解图。
灯板上的那个吕挡圈也可旋下来。冲不进电是那个插孔不行了,我是把电池拿出来冲电。

网友:
灯珠下面应该可以旋转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密封胶圈的地方都是可以拆开的。

密封圈的是充电口密封的,密封圈可以套进去、取出来。电筒反光罩取出来后,蛮力扭过,不见有其他地方松动痕迹,下面的难道是整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电开关坏了,正好全拆开了里面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你可以参考分解图。
灯板上的那个吕挡圈也可旋 ...

你的这个电筒,内部与它相似,但也有差异。你的灯板铝圈有定位孔,方便拆卸。我的这个无定位孔,可能要用钳子张开反向用力来拆它。

网友:
也可能是插座晃动引起脱焊。

楼主:
灯板铝圈用手旋出来后

楼主:
用活动扳手配合什锦锉又扭下来一部分^_^

楼主:
这样想扭出,纹丝不动,电池取不出来?怎么放进电池的呢?^_^

楼主:
没办法,电筒下面中间两边位置滴点机油后,准备再扭试试。

再扭不下来的话……

楼主:
大力出奇迹

18650是康明商标

楼主:
上图可以看出电池内阻很大,已报废。

楼主:
装一节平头18650进去,按动按钮有时候可以亮灯、曝闪,开关接触不良。有时间再摆弄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