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4810图示仪 无高压一例

楼主(2024-04-20):
咸鱼淘的这台图示仪,年事已高,已经进入了故障频发期
上周 答应帮坛里朋友测管子曲线。
开机发现 机器通电,没有显示,没有光点。

打开机壳,调整 X\Y轴位移电位器,4个视放管的C极电位随着相对于的电位器变化而变化,大致可以判断视放这块应为没什么问题。可就是没有显示。

思索之前正常时,耳朵贴金了机壳后部,应该隐约可闻非常小的高频滋滋声,为高频升压电路震荡工作的声音。
出现无显示故障,无论怎么听,也没有这个高频滋滋声。

然后也可能是当初仪器设计者有意为之,在机器内部比较明显地方,有两个氖管串联作为 示波管聚焦电压的稳压用,无光点状态 ,氖管不亮。据此基本判断应该是高频 高压电路有问题。

拆下高频电路板,测试怀疑的元件都没有问题,老电容也性能没有明显下降。
拔下运放测量输入断的钳位二极管,也正反正常,这时候与 运放钳位二极管排列很近的一个同类型二极管(编号BG6)走入视线,随手测之,正向时而导通,时而不通,怀疑是在线的原因,焊下来测量,正反正常。焊回去之后再测,正向又不通,真实奇怪。思考了一下,不解。 又将它焊下来再测,这回正反都不通了。 将它凑近电烙铁稍微烤了一会,正反再测还是不通。 基本判断它坏了,由于没有这种特殊封装的早期国产二极管(型号2CK70D),用手头常见的IN4148代换,装回去,开机,氖泡正常点亮,示波管出现光点。至此 图示仪修复正常。

网友:
既然拆机检修,建议把BG3、BG4也换成4148,这种封装的二极管、三极管的可靠性比较差,不知什么时候也坏了牵涉到运放。

网友A:
看楼主图高压发生器功率管已用上日系硅管了,我的图示仪还在用3AD50呢。

网友B:
这种白色的二极管损坏率特高,国内产品见到就要换掉,老式收音机、老式晶体管仪器中有些使用,据说是陶瓷封装、也许不是,大概率是树脂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图高压发生器功率管已用上日系硅管了,我的图示仪还在用3AD50呢。

是的。
3AD50 那就更古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白色的二极管损坏率特高,国内产品见到就要换掉,老式收音机、老式晶体管仪器中有些使用,据说是陶瓷封 ...

所言极是。
安排上。